[活动]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 XX32F411VHAL库UART开发

楼主(2024-05-0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一、概述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APM32F411VET6的USART3,UART4,UART5在XX32F411VET6是没有的,保留了相应的地址空间。在APM32F411VET6中这部分地址空间被用作了USART3,UART4,UART5。在使用XX32f411的XX32CubeMX开发时,没有相关的外设配置选项,我们可以自己改HAL库,以支持USART3,UART4,UART5。

二、修改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修改启动文件startup_xx32f411xe.s
中断向量表
0af2af17c6a5ae56a78b41e13302b251
beb969bc1c082d1510aa3949557aa19c
默认中断处理
d3e7061f1218cda2e31e39d56bd54e86
88acafb6318a6cd349aa7ada71b8dbe9
37699e26a4e4894f841d11bd61a28fd6
939223d8bbe5eba1a83f64726aa00709
添加USART3的时钟使能,失能,基地址等定义
定义声明基地址
26d6fc650fb6b436907388009872c5db
定义时钟操作
84d28787076d222d4b452ef4f75276b8
中断号定义
5a63fadd9cae0f99737602f7a4361fb9
GPIO端口复用定义
fc3769b272454f82c4b3a10ae842d71e
中断服务函数
94dc656cb10385e0a872406fe1a6dc51
39282edbefb551346c82fa32550f8f93
三、测试代码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include "usart.h"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My_uart.h"
#include <stdio.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4;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5;
/* USER CODE END 0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ART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uart4.Instance = UART4;
  huart4.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4.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4.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4.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4.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4.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4.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uart5.Instance = UART5;
  huart5.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5.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5.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5.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5.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5.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5.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uartHandle->Instance==USART1)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Init 0 */
    /* USART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1_TX
    PA10     ------> USART1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ART1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1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Init 1 */
  }
if(uartHandle->Instance==USART3)
  {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3_MspInit 0 */
    /* USART3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USART3 GPIO Configuration
    PC10     ------> USART3_TX
    PC11     ------> USART3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3;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USART3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SART3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3_MspInit 1 */
  }
if(uartHandle->Instance==UART4)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Init 0 */
    /* UART4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ART4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A0     ------> UART4_TX
    PA1     ------> UART4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8_UART4;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ART4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UART4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ART4_IRQn);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Init 1 */
  }
if(uartHandle->Instance==UART5)
  {
  /* USER CODE BEGIN UART5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5_MspInit 0 */
    /* UART5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ART5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UART5 GPIO Configuration
    PC12     ------> UART5_TX
    PD2      ------> UART5_R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8_UART5;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8_UART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UART5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UART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UART5_IRQn);
  /* USER CODE BEGIN UART5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5_MspInit 1 */
  }
}
void HAL_UART_MspDeInit(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if(uartHandle->Instance==USART1)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USART2_CLK_DISABLE();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1_TX
    PA10     ------> USART1_RX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9|GPIO_PIN_10);
    /* USART1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1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DeInit 1 */
  }
if(uartHandle->Instance==USART3)
  {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3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USART3_CLK_DISABLE();
    /**USART3 GPIO Configuration
    PC10     ------> USART3_TX
    PC11     ------> USART3_RX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USART3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USART3_IRQn);
  /* USER CODE BEGIN USART3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3_MspDeInit 1 */
  }
if(uartHandle->Instance==UART4)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UART4_CLK_DISABLE();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A0     ------> UART4_TX
    PA1     ------> UART4_RX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
    /* UART4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UART4_IRQn);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DeInit 1 */
  }
if(uartHandle->Instance==UART5)
  {
  /* USER CODE BEGIN UART5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5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UART5_CLK_DISABLE();
    /**UART5 GPIO Configuration
    PC12     ------> UART5_TX
    PD2      ------> UART5_RX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12);
    HAL_GPIO_DeInit(GPIOD, GPIO_PIN_2);
    /* UART5 interrupt Deinit */
    HAL_NVIC_DisableIRQ(UART5_IRQn);
  /* USER CODE BEGIN UART5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5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功能】 printf函数重定向支持代码
*           加入以下代码, 使用printf函数时, 不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 参数:
* 返回值:
******************************************************************************/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为确保没有从C库链接使用半主机的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FILE __stdout;                           // FILE 在stdio.h文件
void _sys_exit(int x)                    //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重定向fputc函数,使printf的输出,由fputc输出到UART,  这里使用串口1(USART3)
{
   HAL_UART_Transmit(&huart5,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1 */
Main.c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_uart.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RXBUFFERSIZE  256     //最大接收字节数
char RxBuffer[RXBUFFERSIZE];  //接收数据
uint8_t aRxBuffer;      //接收中断缓冲
uint8_t Uart3_Rx_Cnt = 0;     //接收缓冲计数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uart);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UART_TxCplt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if(huart->Instance == UART5)
{
if(Uart3_Rx_Cnt >= 255)  //溢出判断
{
Uart3_Rx_Cnt = 0;
memset(RxBuffer,0x00,sizeof(RxBuffer));
HAL_UART_Transmit(&huart5, (uint8_t *)"数据溢出", sizeof((uint8_t *)"数据溢出"),0xFFFF);
}
else
{
RxBuffer[Uart3_Rx_Cnt++] = aRxBuffer;   //
if(aRxBuffer == '1')//当发送1时,翻转电平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LED2_Pin);
}
else if(aRxBuffer == '2')//当发送2时,翻转电平
{
HAL_GPIO_TogglePin(LED3_GPIO_Port,LED3_Pin);
}
if((RxBuffer[Uart3_Rx_Cnt-1] == 0x0A)&&(RxBuffer[Uart3_Rx_Cnt-2] == 0x0D)) //判断结束位
{
HAL_UART_Transmit(&huart5, (uint8_t *)&RxBuffer, Uart3_Rx_Cnt,0xFFFF); //将收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while(HAL_UART_GetState(&huart5) == HAL_UART_STATE_BUSY_TX);//检测UART发送结束
Uart3_Rx_Cnt = 0;
memset(RxBuffer,0x00,sizeof(RxBuffer)); //清空数组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 (uint8_t *)&aRxBuffer, 1);   //因为接收中断使用了一次即关闭,所以在最后加入这行代码即可实现无限使用
}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5, (uint8_t *)&aRxBuffer, 1);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LED2_Pin);
HAL_GPIO_TogglePin(LED3_GPIO_Port,LED3_Pin);
//printf("LED_TOGGLE\r\n");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39282edbefb551346c82fa32550f8f93
四、展示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ad6973b567f11352aa861359a3c6eee2
39282edbefb551346c82fa32550f8f93
五、心得与体会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2ab564919d20faa6b99eff0e18e18de8
APM32F411VET6UART兼容XX32F411VET6,目前完成了发送和中断接收。测试下来还是可以的,有喜欢CubeMX开发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如有错误请大佬勿喷。需要例程的私聊我,附件太大。

39282edbefb551346c82fa32550f8f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