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5测评】下载官方资源,使用AT32IDE创建第一个工程

楼主(2024-05-05):
致谢
感谢雅特力官方给我第一个测评机会,感谢21IC组织的活动,让我有机会使用优秀的国产MCU。

开箱

在 AT-Link-EZ 小板子那一侧插入 USB Type-C 数据线,供电,开发板上3个 LED 依次闪烁。

资源

此开发板芯片是 AT32F405系列,其相关的资源参见官方网页:AT32F405

官方资源有很多,这里只下载和 Keil MDK 开发环境相关的文档和工具。
  • DataSheet,文件名 DS_AT32F405_402_V2.01_CH.pdf
  • Reference Manual,文件名 RM_AT32F402_405_CH_V2.00.pdf
  • Evaluation Board,文件名 AT_START_F405_V1.0.zip (开发板相关的原理图,PCB,文档)
  • BSP,文件名 AT32F402_405_Firmware_Library_V2.0.7.zip
  • Pack,文件名 Keil5_AT32MCU_AddOn_V2.3.3.zip (针对 Keil MDK v5.x版本);文件名 Segger_AT32MCU_AddOn_V2.0.9.zip (针对 Segger JFlash 工具)
  • AT32_IDE_Win,文件名 AT32_IDE_V1.0.09_Windows.zip (支持 AT32 MCU 的基于 Eclipse 开发的跨平台ARM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开发环境)
  • AT32_WorkBench_Win,文件名 AT32_Work_Bench_Win-x86_64_V1.0.07.zip(AT32 MCU 图形化配置软件,生成初始化C代码)
  • AT-Link Family,文件名 AT_Link_20240126.zip (支持AT32 MCU仿真与在线/离线烧录工具,包含 AT-Link-EZ / AT-Link / AT-Link+ / AT-Link-ISO / AT-Link-ISO+ / AT-Link-Pro 六种工具)

应用手册
  • AT32F405_入门指南,文件名 AN0184_AT32F402_405_Get_started_guide_ZH_V2.0.2.pdf
  • AT32F405_勘误手册,文件名 ES0011_AT32F402_405_Errata_Sheet_ZH_V2.0.0.pdf
  • AT32F405_sLib,文件名 AN0183_AT32F402_405_Security_Library_Application_Note_ZH_V2.0.0.pdf (安全库区sLib于AT32F405系列的应用原理与范例程序说明)

安装开发环境

参见上面的列表,依次解压或者安装:
  • BSP,文件名 AT32F402_405_Firmware_Library_V2.0.7.zip,解压缩,既包含库文档、驱动代码,也包含示例工程;
  • Pack,这里以 Keil5_AT32MCU_AddOn_V2.3.3.zip 为主,解压,找到对应的芯片型号,双击安装 ArteryTek.AT32F402_405_DFP.2.0.6.pack;
  • AT32_IDE_Win,解压后双击安装;
  • AT32_Workbench_Win,解压后无需安装,可以直接点击 AT32_WorK_Bench.exe 运行;
  • AT-Link,解压,双击安装驱动 Artery_ATLink_DriverInstall.exe;

AT32IDE创建工程

第一步:打开 AT32 IDE 软件,从菜单栏依次选择 File --> New --> C/C++ Project。

第二步:在新建 C/C++ 工程界面选择 C Managed Build 选项,然后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输入工程名,选择器件类型

在 C Project 界面,填写工程名,例如这里填写 hello_at32f405。

工程类型选择 AT32F405。

工具类型只有一个默认的 Arm Cross GCC。

第四步:Target process settings

设置 chip family,设置编译器参数,在目标处理器设置界面 chip family 选择 AT32F405RCT7_7 类型,其他选项保持默认值即可。

第五步:Folders settings

设置工程中各个模块的路径,保持默认即可。

第六步:Select Configurations

两个配置 Debug 和 Release 一个用于调试,一个用于生产发布。保持默认值即可。

第七步:GNU Arm Cross Toolchain

用于设置工具链名称和目录。这里用 AT32IDE 自带的工具链路径,保持默认值即可。

创建工程完毕,如下图所示

编译工程

在编译开始之前,先从菜单栏 Project 依次选择 Build Configurations --> Set Active 确认当前编译 Debug 还是 Release 版本程序。然后按快捷键 Ctrl+B 开始编译。

编译成功,结果如下

调试和下载

默认新工程没有增加调试配置,需要新增配置,如下图操作开始配置调试器。

在 Create Launch Configuration -- Launch Configuration Type 界面中,选择 Debug 模式,再选择 GDB AT-Link Debugging 选项。

在 GDB AT-Link Debugging Launch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界面中,有5个标签页,分别是 Main, Debugger, Startup, Source 和 Common。一般只需要关注前两个标签页即可。

在 Main 标签页确保填写工程编译生成的 elf 文件名。

在 Debugger 标签页中可以看到使用的是 OpenOCD 工具。这里勾选了 WinUSB 为了更高的调试速度。

在工具栏把 Launch 修改为 Debug,再点击调试按钮,进入调试模式。

调试器启动失败 -- 问题解决

如下图所示, tcl 6666 套接字创建失败。

在配置界面改成 tcl 7777 ,再启动调试器,成功。下图中成功打了3个断点。

网友A:
雅特力出自己的IDE开发工具了?

基于 Eclipse 改的 AT32 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