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还在论坛么?求几本天线应用方面的书

楼主(2024-05-05):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无线信号折磨得不行,对天线的选择和放置目前只是凭经验在“浑水摸鱼”,所以想找些天线使用(最好偏应用方面,纯理论实在看不太进去)方面的书学习学习,比如常规设备如何配置天线、外引天线和直连天线的使用区别和注意点、天线如何放置效果最佳等等实际使用中会遇到的问题。

                   tyw 注

@tyw :十分感谢T叔!
tyw
慢慢啃

网友A:
天线是个玄学,长一分就歇,偏一分就菜,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个玄学,长一分就歇,偏一分就菜,哈哈哈

精辟,做天线的人都是这么和我说的。

网友C:
夏虫不可语冰,电工不可语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夏虫不可语冰,电工不可语波。

电工玩的不就是波吗

网友E:
高频电路比模拟电路更加的玄学!实**看书更关键,看书是基础理论,实操发现很多问题。90年代时第一次做功率1W的短驳对讲机,还是27MHz频段的,实际操作遇到很多问题。现在做UHF射频、2.4G、5.8G这种,更加玄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电路比模拟电路更加的玄学!实**看书更关键,看书是基础理论,实操发现很多问题。90年代时第一次做功率 ...

前辈 ,,, 指点一下都要看啥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玩的不就是波吗

惭愧,到现在就勉强会算个 V=I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工玩的不就是波吗

电工适合看的书

楼主:
T叔威武,感谢!

网友F:
搞这个无线多了,会不会掉毛? 我2个同事做这个,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