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沃科技SDK使用指南

楼主(2024-05-06):
#申请原创#
写在前面:聚沃科技SDK使用GD固件库基础上开发了MCU外设驱动的中间层以及板级外设的驱动,相关例程调用驱动函数实现,用户在基于聚沃的SDK做产品开发时,可以很方便的适配新的硬件,直接调用相关驱动接口开发上层应用即可,类似STM32hal库,弥补了原厂这一块的空缺,并且在驱动中做了很多容错性处理,总结了应用中常见一些问题,可靠性比原厂demo例程更好,可在裸机、RTOS等不同开发框架下稳定运行,能很好的缩短软件开发周期。
本文主要针对SDK如何重定义硬件接口和外设参数进行说明,方便让大家快速灵活使用聚沃科技SDK
软件架构简介
聚沃科技SDK框架如下图所示,底层驱动为官方提供的外设库,聚沃科技实现了抽象层驱动包括MCU_DriverBSP_Driver,其中MCU_DriverMCU底层外设驱动,调用底层驱动进行再次封装,BSP_Driver为板级资源驱动,调用MCU_Driver进行再次封装,便于应用层调用,应用层及应用层驱动为上层应用,包括主函数文件以及相关上层驱动。该例程架构经过多层封装便于读者开发中直接使用。
主要功能介绍:
driver_public.c
该文件主要会初始化延时模块、系统tick中断、配套例程的LCD和串口打印,不同系列之间也会根据芯片特点做一些必要性初始化,比如H7SDK中还做了cache的使能、中断向量表到SRAMcopy和偏移、基础MPU的配置。
mian函数开始调用driver_init即可,产品开发中不需要LCD和串口打印可配置LCD_DEBUG0或直接删除对应代码:
提供了机器周期延时、us延时、ma延时函数,采用了仅查询方式实现,支持函数重入、ROTS下调用等。
提供了定时任务函数指针可方便增加一些简单的定时任务,配置时间值并指向函数即可自动调用执行:
driver_public.h
测试例程功能时,在该头文件中可以选择LCD打印信息,并选择对应的屏幕类型,例程结果会显示在LCD上,不使用LCDLCD_DEBUG配置0即可;
该文件中预留了分散加载的宏定义,可以方便的指定变量、函数位置,需要配合工程配置以及SCT文件使用:
driver_xx.c\bsp_xx.c中定义接口和参数
在驱动文件上方提供了注册接口或参数的示例,可参考修改即可:
普通GPIO
GPIO_DEF括号内内容分别是:注册名称、PORTPINGPIO模式、默认电平、IO中断回调函数;需要增加或者修改可以复制模版后修改名称和参数。
调用驱动时将注册名称指针传输调用:
○ UARTSPII2C等:
定义USART时参考模版分别定义TXRXDMA通道,USART波特率和模式,如没有使用DMA任意填写参数;
通信类外设有三个模式:MODE_POLLMODE_DMAMODE_INT可选,根据需要选择配置,也可以应用中修改结构体参数并重初始化来灵活变更模式。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以及开发板资料,关注聚沃科技官网
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感觉原厂真的摆烂,要么只支持大客户

网友B:
现在的芯片厂商普遍都认同大客户,小客户太无赖

网友C:
小客户一般都得找代理

网友D(2024-07-31):
这个框架包括了MCU外设驱动的抽象层(MCU_Driver)和板级外设驱动(BSP_Driver)。它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高效、可靠的开发环境,简化了硬件接口的使用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