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关于定时器0的中断3种方式问题?

楼主(2024-05-06):
定时器0我选择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中断都没有问题,但是第三种方式中断号设置为130无法中断。

网友A:
对于HC32F460的定时器0,中断号设置为130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中断号的范围通常是0到31或者0到63,具体取决于芯片的架构和设计

使用中断号130,例如按键中断,可以有参考例程没有。

网友B:
请确保中断号设置在正确的范围内,以确保中断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那你就用前两个中断方式就好了呗

网友D:
这个确实没遇到过,你用官网的中断方式这么操作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E:
是第三种方式运行都运行不了了么?还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第三种方式运行都运行不了了么?还是什么状态?

第三种方式运行不了

网友F(2024-06-28):
第三种啥状态啊

网友G:
用前两种就行呗

网友H(2024-08-28):
第三种方式中断号设置为130,但无法触发中断。首先,确认这个中断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