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H743 ADC可采集正弦波的最大频率

楼主(2024-05-07):
STM32H743 ADC1和ADC2的最大采样率是3.6MSPS,根据香浓采样原理,最大可以采集的正弦波频率是1.8MHz,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我想采集更高频率的正弦波使用内置的ADC有什么方法实现吗?降低位数是不是可以提高采样率,实现采集更高频率的正弦波?

网友A:
对于STM32H743的ADC1和ADC2,最大采样率为3.6MSPS。根据香农采样定理,最大可以采集的正弦波频率为采样率的一半,即1.8MHz。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B:
使用更高速的外部时钟或者提高ADC的分频系数,以增加采样率。

网友C:
其实你可以减少ADC的分辨率可以提高采样率,但会牺牲精度。这种方法需要根据具体应用来权衡

网友D:
如果内置ADC无法满足要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高速ADC芯片。

网友E:
得看你MCU的性能了,一般来说

网友F:
我觉得可以使用外部的ADC就可以了

网友G:
速度要求多少啊?你的要求来说

网友H:
我觉得可以降低位数实现采样率,但是精度就有些不准了

网友I:
看你对精度的要求呗,确实可以降低采样率提升速率

网友J:
还是使用外部的ADC吧,选择个高性能的

网友K(2024-08-31):
如果需要更高的采样率,可以选择具有更高采样率的外部ADC或者更高性能的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