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 dcmi初始化后就不进while循环了

楼主(2024-05-10):
F407 dcmi初始化后就不进while循环了

网友A:
硬件问题

网友A:
检查MCU的时钟树配置,DCMI时钟源是否有误。

网友B:
中断配置问题

网友C:
审查DCMI初始化的代码有没有逻辑错误或配置错误。

网友D:
检查是否有任何异常(如硬件故障、总线错误等)被触发,并导致程序跳转至异常处理函数。
在初始化后添加异常处理代码,以便在发生异常时捕获并处理。

网友E:
堆栈和内存有没有溢出或损坏。

网友F:
检查是否有任何外设配置错误导致DCMI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检查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设置。

楼主:
参考手册和示例代码

网友H:
调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