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IO口相同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24-05-13):
我现在需要20个外部中断,所需IO口PA0/1/2/3/4/8/9/10/15,PB7/8/9/14/15,PC6/7/8/9/13/14;
遇到的问题,我后设置的IO口外部中断好像给先设置的覆盖了,例如PC8可以触发但是PB8和PA8就不能触发了
求告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中断优先级的分配是否有误

网友B: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检查中断配置

网友D:
每个GPIO端口是否都被正确配置为EXTI模式

网友D:
确保在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中为每个外部中断都使能了中断请求。在STM32CubeMX中,这通常在“Configuration”->“NVIC”部分完成。

网友E:
确保所有相关的GPIO端口和EXTI线路都已正确连接到时钟源,并且它们的电源已正确打开。

网友F:
PC8,PB8和PA8属于同一个中断线,只能选用一个,同时配置只会最后一个起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