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7的CANFD外设,00/01中段,应该如何同时使用?

楼主(2024-05-06):
   DCD     CANFD00_IRQHandler        ; 112: CANFD0 interrupt source 0
                DCD     CANFD01_IRQHandler        ; 113: CANFD0 interrupt source 1

请问M467的CANFD外设,00/01中段,应该如何同时使用?

网友A:
在M467芯片的CANFD外设中,00和01中段通常指的是CANFD的中断源0和中断源1。

网友B:
其实这两个中断源可以用于处理CANFD模块的不同中断事件,比如接收中断、发送中断、错误中断等。

网友C:
要同时使用00和01中段,你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分别处理这两个中断源。

网友D:
一般通常的做法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根据中断源的标识来区分不同的中断事件,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E:
在实际的中断服务程序中,你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CANFD模块的工作状态来编写相应的处理逻辑。

网友F:
你也需要在初始化阶段将这两个中断源正确地配置到相应的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向量中。

网友G:
要同时使用00和01中段,你需要编写两个不同的中断服务程序,并在初始化阶段正确配置这两个中断源。

网友H:
建议楼主在初始化阶段,你还需要确保00和01中段的中断使能位被正确设置,以便使能这两个中断源

网友I:
其实这通常需要使用芯片提供的中断控制寄存器或中断配置函数来完成。具体的配置方法需要参考M467的数据手册或参考资料。

网友J:
你可以根据中断源的标识来区分不同的中断事件,并进行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