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26 touchScreen HID USB suspend

楼主(2024-05-06):
1.采用hid mouse 例程,没有出现usb进入suspend的状况。
2.自己写了一个touchScreen的HID方法,将触摸的点位通过usb发送,通过bus Hound监控,但是在程序烧录之后,点击有效。5-10s不去触碰屏幕,然后再去点击屏幕,读取usb状态显示进入suspend状态,busHound检测不到发送的数据,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3.为了测试方便,我只在报告描述符中上报了2byte.
    0x05, 0x0D,         // USAGE_PAGE (Digitizers)
    0x09, 0x04,         // USAGE (Touch Screen)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0x01,         // REPORT_ID (1)
    0x09, 0x22,         // USAGE (Finger)
    0xA1, 0x02,         // COLLECTION (Logical)
    0x09, 0x42,         // USAGE (Tip Switch)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7,         // REPORT_COUNT (7)
    0x81, 0x03,         // INPUT (Cnst,Ary,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0xC0,                // END_COLLECTION

网友A:
不修改的话,直接用呢?

网友B:
报告描述符的问题吗

网友C:
这个没遇到过,是不是触摸有低功耗功能啊?

网友D:
在你的程序中,可以尝试禁用 USB Suspend 功能。

网友E:
其实,有可能是系统影响,你可以查阅相关文档或参考操作系统提供的 API 来禁用 USB Suspend

网友F:
在你描述的情况下,触摸屏幕在一段时间不触摸后进入了 USB Suspend 状态,并且在此状态下无法发送数据。这可能是由于 USB 主机或操作系统的功耗管理策略导致的

网友G:
在你的程序中,可以定期发送一些无意义的数据或命令,以保持触摸屏幕处于活跃状态,防止进入 USB Suspend。

网友H:
建议定时保持类似于心跳的操作,这样即使一段时间没有触摸操作,触摸屏幕也不会进入 Suspend 状态

网友I:
在操作系统的设置中,你可以尝试调整 USB 设备的功耗管理策略,禁用或延迟 USB Suspend。具体的方法可能因操作系统而异,你可以在电源管理设置或设备管理器中查找相关选项

网友J:
如果触摸屏幕支持外部唤醒信号,你可以通过外部信号来唤醒触摸屏幕,以防止进入 USB Suspend。具体的方法需要参考触摸屏幕的硬件规格和文档

网友K:
你换个触摸试试呢?

网友L:
感觉是USB进入低功耗了,也就是没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