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OS是如何处理中断的?

楼主(2024-05-06):
RTOS内核到底是如何管理中断的?用户该如何编写中断处理函数?实时操作系统一般通过定时器进行分割,那么哪个优先级更高?

网友A:
中断优先级由中断控制器决定,是用户自己设置的。不要在中断中使用能够让线程挂起的 api 就行(感觉这点懂了,就算懂了 rtos 了吧)

网友B(2024-06-29):
感觉中断程序都差不多,就是程序不能搞的太长,必须考虑进入中断后的程序运行时间长度。优先级别也是按紧急级别排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