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24-05-06):
如图,左下方是FPGA的差分端口,最终的输出是右边红圈。对JFET的工作原理不熟悉,谁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用途和意义呢,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样子像是一个恒流源输出,但是参数好像有些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一个恒流源输出,但是参数好像有些不对

大哥,是恒流源输出,我截了部分电路,节点9和11就是确定恒流源压差,后面再差分其它阻值电阻,形成恒流源。前面的JFET部分怎么分析的,请大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