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KS32MC03的全双工串口通信协议查询方式发送及接收例程

楼主(2024-05-06):
串口调试界面如下:
协议如下:
1、      此协议为半全工UART通讯,9600波特率,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上位面板为主机,电机驱动板为从机,主机和从机周期事件发送一帧数据,周期为100ms;
同一个命令主机必须发送三次及以上,以方便下位机接收命令进行校准。当通信检测超过2s未收到
信息时,从机会自动停机并报通信故障。
2、      面板向电机驱动板发送的一帧命令数据包包含如下信息:
起始码(1字节)+功能命令(CMD,1字节)+数据(DATA0,DATA1,2字节)+校验码(CHECKSUM,1字节)。
a.   空闲:不发数据时为高电平,收发双方为高电平。
b.   起始码: 0x5a
c.    校验:CHECKSUM  =  (STARTID + CMD +  DATA0  +  DATA1)。相加后的溢出位舍去。

起始码

功能命令CMD
DATA0
DATA1
CHECKSUM
备注

0x5a
BIT0-21表示启动电机;

        0表示停止电机,

        其他值表示保持当前状态不变。

BIT3:   清零故障。

0x00

0x02

0x5c
1、电机驱动板接收速度数据RPM=DATA1*256+DATA0.

2、当电机发生故障自动停机后,若想让电机重启,需要置位BIT3,清零电机故障信息后重新启动电机。
举例1:面板发送以1024RPM转速启动电机的指令数据帧为:
0x5a,0x01,0x00,0x04,0x5f.
举例2:面板发送以1024RPM转速,清零故障信息重新启动电机的指令数据帧为:
0x5a,0x09,0x00,0x04,0x67.
3、      电机向面板发送的命令数据格式:
起始码(1字节)+功能命令(CMD,1字节)+数据(DATA0-DATA6,7字节)+校验码(CHECKSUM,1字节)。
a.   空闲:不发数据时为高电平,收发双方为高电平。
b.   起始码: 0xa5
c.    校验:CHECKSUM  =  (STARTID+ CMD  +  DATA0  + DATA1+…..DATA6)。相加后的溢出位舍去。
d.   DATA0,DATA1,表示速度;DATA2,DATA3,表示故障;
DATA4,DATA5,DATA6为备用,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定义如电机电流、电压等信息。

起始码

功能命令CMD
DATA0
DATA1
备注

0xa5
BIT0-1:0,表示电机工作正常。

         1,表示电机故障已自动停机。

0x00

0x02

DATA0,DATA1表示电机速度数据;RPM=DATA1*256+DATA0.

DATA2,DATA3表示故障信息;

DATA2.BIT0:表示峰值电流保护DATA2.BIT1:表示均值电流0保护DATA2.BIT2:表示均值电流1保护

DATA2.BIT3:表示过压保护

DATA2.BIT4:表示欠压保护DATA2.BIT5:表示过温保护DATA2.BIT6:表示缺相保护

DATA2.BIT7:表示堵转保护

DATA3.BIT0:表示硬件过流保护DATA3.BIT1:表示MCUID保护DATA3.BIT2:表示通讯故障保护

DATA4-DATA6预留
例3:当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机驱动板发出1024RPM转速的数据帧:
0xa5,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a9,
例4:当电机欠压停机时,电机驱动板发出0RPM转速的数据帧:
0xa5,0x01,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ae,

部分代码如下:
//////////////////////////////////////////////////////////////////////////

//函数名称: void Usart_Config(u32 BaudRate)

//函数功能说名:串口初始化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调用函数: 无

//完成时间:2022-02-28

//作者: Danny

///////////////////////////////////////////////////////////////
void Usart_Config(u32 BaudRate)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b;
                UART_InitStruct.FirstSend = UART_FIRSTSEND_LSB;
                UART_InitStruct.ParityMode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IRQEna = 0;
                UART_Init(UART0, &UART_InitStruct);

}
//////////////////////////////////////////////////////////////////////////

//函数名称: void ReceivedDataParsing(void)

//函数功能说明:接收数据解析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调用函数: 无

//完成时间:2022-02-28

//作者: Danny

///////////////////////////////////////////////////////////////
void ReceivedDataParsing(void)  //接收解析数据,用户可以根据自行的协议将接受的数据解析
{

}

/* Local Variables----------------------------------------------------------*/
//////////////////////////////////////////////////////////////////////////

//函数名称: void Uart_RecieveCmd(void)

//函数功能说明:接收一帧固定长度数据,放在不小于500US的时间片中用于查询接收数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调用函数: ReceivedDataParsing(void)

//完成时间:2022-02-28

//作者: Danny

///////////////////////////////////////////////////////////////
void Uart_RecieveCmd(void)
{
          static u8 UartRxIndex;
                if(UART_IF & BIT1) //接收完成事件
                {
                                UART_IF = BIT1; //清除接收完成标志位
                          UART_Compnent.RecvTimeCnt = 0;
                                UART_Compnent.RecieveBuff[UART_Compnent.Rcv_Ptr++] = UART_ReadData(UART0);
                                if(UART_Compnent.RecieveBuff[RX_HEADER_ADDR] != RX_FRAME_HEADER_DATA)
                                {
                                                UART_Compnent.Rcv_Ptr = 0;
                                }
                                else
                                {
                                                        if(UART_Compnent.Rcv_Ptr >= RX_DATA_LENGTH)
                                                        {
                                                                        UART_Compnent.Rcv_Ptr =0;                                             //一帧数据接收完,接收指针清零
                                                                  UART_Compnent.CalcRxdCheakSum  = 0;                                   //验证校验和清零
                                                                  for(UartRxIndex = 0;UartRxIndex < RX_CHEAKSUM_A_ADDR;UartRxIndex++)   //验证校验和
                                                                        {
                                                                                        UART_Compnent.CalcRxdCheakSum += UART_Compnent.RecieveBuff[UartRxIndex];
                                                                        }
                                                                        if(UART_Compnent.CalcRxdCheakSum == UART_Compnent.RecieveBuff[RX_CHEAKSUM_A_ADDR])//校验码正确解析一帧数据
                                                                         {
                                                                                                if(UART_Compnent.RecDataCompFlag)                               //二次确认后接收命令信息
                                                                                                {
                                                                                                    ReceivedDataParsing();
                                                                                                }
                                                                                                UART_Compnent.RecDataCompFlag = 1;
                                                                         }
                                                                         else
                                                                         {
                                                                                                UART_Compnent.RecDataCompFlag = 0;
                                                                         }
                                                        }
                                }
                }
                if(UART_Compnent.RecvTimeCnt++ > RX_TIMEOUT_DIV)//长时间没接收到数据清零接收指针,用户可以在此加入通讯故障标志,表示长时间未和上位机取得通讯
                {
                                UART_Compnent.Rcv_Ptr = 0;
                          UART_Compnent.RecvTimeCnt = 0;

                }
}

//////////////////////////////////////////////////////////////////////////

//函数名称: void TxdDataProcessing(void)

//函数功能说明:发送数据处理,客户按自行协议增加返回数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调用函数: 无

//完成时间:2022-02-28

//作者: Danny

///////////////////////////////////////////////////////////////
void TxdDataProcessing(void)
{
      static u8 UartTxIndex;
                        UART_Compnent.SendBuff[TX_HEADER_ADDR] = TX_FRAME_HEADER_DATA;
                        UART_Compnent.SendBuff[TX_MOTOR_STATE_ADDR] = UART_Compnent.Txd_State;

                        UART_Compnent.CalcTxdCheakSum = 0;
                        for(UartTxIndex = 0;UartTxIndex < (TX_CHEAKSUM_A_ADDR);UartTxIndex++)   //验证校验和
                        {
                                        UART_Compnent.CalcTxdCheakSum += UART_Compnent.SendBuff[UartTxIndex];
                        }
                        UART_Compnent.SendBuff[TX_CHEAKSUM_A_ADDR] = UART_Compnent.CalcTxdCheakSum;

}

//////////////////////////////////////////////////////////////////////////

//函数名称: void Uart_TxdCmd(void)

//函数功能说明:发送一帧固定长度数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调用函数: 无

//完成时间:2022-02-28

//作者: Danny

///////////////////////////////////////////////////////////////
void Uart_TxdCmd(void)
{
         if(++UART_Compnent.Txd_Clk_Div >= UART_PERIOD_DIV) //定义发送一帧数据周期,100ms,在全双工通讯时定义的发送周期,此时需打开周期发送标志,在半双工通讯无功能。
                 {

                           UART_Compnent.Start_Txd_Flag = 1;
                                 if((UART_Compnent.Txd_Clk_Div%TX_TIME_MS_DIV)== 0)
                                 {
                                                         UART_Compnent.Txd_Clk_Div = 0;
                                 }
                 }
                 if((UART_Compnent.Txd_Clk_Div%TX_TIME_MS_DIV)== 0)//分频发送时间,防止一个字节数据发送没完成,又向buff装载数据
                {
                         if(UART_Compnent.Start_Txd_Flag)
                         {
                                        if(UART_Compnent.Txd_Ptr++ >= TX_DATA_LENGTH)
                                        {
                                                        UART_Compnent.Txd_Ptr = 0;
                                                        if(UART_Compnent.Txd_En_Flag)
                                                        {
                                                                                UART_Compnent.Start_Txd_Flag = 0;
                                                        }
                                                        UART_Compnent.Txd_En_Flag = 1;
                                                        TxdDataProcessing();
                                        }
                                        else
                                        {
                                                        if(UART_Compnent.Txd_En_Flag)
                                                        {
                                                                        UART_SendData(UART0, UART_Compnent.SendBuff[UART_Compnent.Txd_Ptr-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