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 PIC18F252 DIP的单片机有没有PIN到PIN完全可以替代的

楼主(2024-05-06):
求一个可以替代PIC18F252的单片机,程序只有hex文件,PIN对PIN的替代

网友A:
估计做不到。

网友A:
只要型号不同,内存应该也是不同的,怎么能随便就对烧录呢

网友:
microchip目前还没有国内替代方案

网友:
pickit3编程器除外

网友B:
这个建议还是直接找代理商吧,代理商应该是知道的

网友C:
我觉得还是需要自己找找,这种DIP封装的很难啊

网友D:
我感觉还是STC的兼容性比较好,你说的这种不一定

网友E:
现在换成贴片的呗,多好啊

网友F:
建议还是自己重新开发吧,我觉得好点

网友G:
现在换成STM32吧,或者PIC32吧,比较好

网友H:
你说的这估计很难,这芯片太老了吧

网友I:
应该没有能完全替代的,我觉得

网友J:
还是重新开发来得快,我建议您

网友K:
这种找了一圈没发现有pin 2 pi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