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的CANFD外设,00/01中段,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2024-05-06):
M467的CANFD外设,00/01中段,应该如何使用

网友A:
M467的CANFD外设中段的设置通常是指CANFD的中断时间段的配置。

网友B:
在CANFD通信中,中断时间段用于同步和传输控制。在M467芯片中,一般可以通过寄存器来配置CANFD的中断时间段。

网友C:
一般来说,中断时间段的配置需要考虑通信速率、总线负载、抗干扰能力等因素

网友D:
其实,具体的配置方法需要参考M467的数据手册或参考资料,通常会有详细的寄存器配置说明和示例代码。

网友E:
在一般情况下,中断时间段的长度需要配置

网友F:
其实可以配置中断时间段的配置模式(例如00/01)

网友G:
建议配置一下中断时间段的同步跳转宽度

网友H:
需要根据具体的通信需求和总线特性来进行合适的配置。如果你有M467的数据手册或参考资料,建议查阅相关章节以获取详细的配置方法和说明

网友I:
有没有例程啊,直接看看关于canfd的例程呢

网友J:
这种用法不太会,但是一般都是在canfd的配置中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