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在Linux下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24-05-06):
如何在Linux下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声明特定类型,其他的跟普通函数相同吧

网友B:
我理解的是linux应该是有编译文件吧,你用那个文件好像就行吧

网友C(2024-06-24):
在Linux下,编写传统的中断服务程序(ISR,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因为Linux内核已经接管了所有的硬件中断,并且负责将它们调度给适当的处理程序。但是,你可以通过编写内核模块(Kernel Module)来注册一个中断处理程序(Interrupt Handler),这样当特定的硬件中断发生时,你的处理程序就会被调用。

网友D:
可以学一下内核模块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