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在Linux下使用CANFD外设

楼主(2024-05-07):
如何在Linux下使用CANFD外设

网友A:
在Linux系统下外设都是文件设备访问方式,这个要学一下Linux系统

网友B:
查阅你的硬件文档和Linux发行版的文档

网友C:
写驱动,然后就是读写操作了

网友C:
一般就改设备树,应该有现成的

网友D:
一般是你用的谁家linux电路板,就会给你提供底层驱动的,你调用一下就好了

网友E(2024-06-19):
在Linux系统下外设都是的操作都是设备读写。

网友F:
Linux只要驱动加载正常,就是当设备打开与关闭,然后控制读写就可以了。

网友G:
在官方资料找一下驱动文件就行了

网友H(2024-07-22):
应该是有相应子系统的

网友I(2025-09-11):
在 Linux 下使用 CANFD 外设,先确认内核支持 CANFD,加载 can 和 can_raw 模块。用 ip link 设置波特率(如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500000 dbitrate 2000000)。使用 candump 接收、cansend 发送数据,或编写程序调用 SocketCAN 接口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