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1----离线项目使用

楼主(2024-05-06):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1----离线项目使用

本章节主要介绍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常用到的一些功能的操作步骤和使用方法。以下内容都是ICP软件通过AT-Link能正常连接到目标芯片作为前提条件下进行。
离线项目使用
离线项目方式主要用于在没有ICP软件连接的情况下使用,仅用AT-Link内部储存的离线项目文件就可以实现对目标芯片的烧录与配置。

使用离线项目首先需要将离线项目配置并存储到AT-Link中,配置及储存的过程需要将AT-Link连接上ICP软件。点击菜单栏“AT-Link设置”,此时“参数设置”界面中可看到“AT-Link数据存储区”的状态与存储区个数设定(默认为16个存储区)。AT-Link的数据存储区总共有16MB的存储空间,总的存储空间除以设定的分区个数即为每个分区的大小。如存储区个数设定为16个时,每个存储区的大小为1MB。
图51. AT-Link数据存储区状态

在菜单栏“AT-Link设置”中选择“离线项目配置”界面,此时界面所示的就是离线项目中所管理的各项目以及显示所选中项目的配置内容。单个存储区大小与烧录文件的大小有关,多段地址的烧录文件储存到AT-Link时,每一段地址的烧录文件会单独占用一个存储区,如果单个存储区大小不足以存储下某段地址的烧录文件时就应该考虑减少存储区个数,来增加单个存储区空间。
图52. 离线项目配置界面

新增项目可点击“新建项目”按钮,再对应输入项目名称,选择MCU系列及型号,添加烧录固件等基本信息。在AT-Link的初始状态下是不存有离线模式项目,如果AT-Link中已存储离线项目时,下拉框可列出当前AT-Link中所管理的各项目文件。
图53. 离线项目基本配置

基本信息配置完成后,可对一些可选项特色信息进行进一步设定。
Ø  下载次数控制:该项设定当前所配置的离线项目以后只允许被下载多少次,当下载次数超过限定次数时,该次下载无效,并且AT-Link指示灯及蜂鸣器会报错。
Ø  加密传输:对AT-Link与芯片间的通讯数据进行加密,使用过程用户无感。
Ø  复位并运行:当离线项目中配置的固件下载到目标芯片后,并由AT-Link控制芯片进行复位并重新运行。
Ø  烧写用户系统数据文件:导入之前保存在PC机中的用户系统数据文件并配置到该离线项目中。
Ø  下载后启用访问保护:当离线项目中配置的固件下载到目标芯片后,并开启该芯片的访问保护功能。
图54. 离线项目特色配置

剩下的配置项:如烧写序列号、sLib设置等配置项后续将详细介绍。
所有的配置项都设定完成后,最后点击“保存项目到AT-Link”按钮,ICP软件会显示保存成功,并且在“参数设置”显示界面会看到AT-Link数据存储区A1 A2的状态为有数据状态。
图55. 离线项目特色配置

切换到“离线下载状态监控”界面,在下拉框中选择接下来需要进行下载的离线项目,点击“保存并激活”按钮,即可显示当前激活的离线下载项目为保存激活的项目,下载限定次数、已下载次数和已成功下载次数等都会显示在界面上。
图56. 离线下载状态监控界面
对应的离线项目被激活后,此时按下AT-Link设备上的“OFF-LINE DOWNLOAD”按键即开始进行离线项目的下载操作。
此时的离线下载操作可不依赖于ICP软件进行。只要目标芯片与AT-Link工具有被正确连接且供电,重复按下“OFF-LINE DOWNLOAD”按键,就可重复进行下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