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汽车碰撞自动解锁的思考

楼主(2024-05-06):
5月6日,AITO汽车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交通事故中问界新M7 Plus相关技术问题的说明》,其中说到:问界新M7 Plus具备碰撞自动解锁功能,本次事故车辆与前方道路养护车发生115km/h高速追尾碰撞时,前方车辆尾部突出梁状坚硬结构瞬时严重侵入事故车辆左上侧前机舱及乘员舱,导致前机舱及乘员舱内电源线及信号线被瞬间切断,门把手控制器无法收到弹出信号。。。

作为一个电工来说,AITO的这种设计我觉得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针对电源线被切断,可以在门锁边上加备用电源,比如一个大电容,用以驱动解锁动作;信号线被切断,那就更简单了,主控定时心跳包,门锁收不到心跳即解锁,为了省电,还可以加上判断 if(汽车刚停下来)检测心跳包; else 不检测;检测车辆是否在运动,用个震动传感器可以的吧,节省成本考虑,弹簧上固定个钢珠即可

闪开侠汽车碰撞感应解锁开关,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且零功耗,无需软件系统,毫秒反应,任何车辆都可以加装。汽车碰撞感应自动解锁开关这项功能的设计初衷是在车辆发生意外事故时,确保乘员能够迅速且容易地从车内逃离,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乘员的安全。通过自动解锁车门,碰撞自动解锁功能消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因车门锁死而导致的逃生障碍,为乘员提供了逃生
@xch :解锁跟开门两码事,市面上有大把不会行车自动落锁的车,也没说把人甩出去啊。
xch
然后车开着开着,突然把人甩出去了。

网友A:
假如从桥上开河里去,自动解锁是不是立马淹死了

必须有手动机械解锁和开窗装置才是最安全的,现在的车厂把这些使用频率很低的安全装置都省掉了

网友B:
按照这种逻辑去写代码,逻辑将混乱不堪,没有完美的车机,事故只是概率事件。

网友C:
其实可以参考智能门锁,失电即开(电控不再有效,其他逻辑另说)。

网友D:
一半是电;一半是机械;都可以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从桥上开河里去,自动解锁是不是立马淹死了

解锁是为了更方便打开车门,不是直接开门。
车辆落水,自动解锁,如果有外人下水解救,解锁了才方便施救,否则外面打不开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种逻辑去写代码,逻辑将混乱不堪,没有完美的车机,事故只是概率事件。 ...

其实我说的就是常见的看门狗原理而已,你觉得看门狗逻辑混乱不堪?

网友E:
那至少也是设计上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参考智能门锁,失电即开(电控不再有效,其他逻辑另说)。

这样的话,长时间停放的车没电了,车门一拉就开。

@ar_dong :车要有dying gasp功能,当电池电压到5%,并且车没有开启的情况下,发送马上没有电的信号。
作为新能源车,就应该假设一直有电,并写到说明书上,不充电是车主的问题

网友F:
要想避开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想出来的.但是结构开关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G:
不管是什么动作,这次可能都没有时间反应了,114的速度不是这样横梁的也悬

网友H:
安全措施是第一位的,防错也是必须的,硬件、软件一体

网友I:
电车这种一百年前的古董被挖出来当新能源车的核心初衷究竟是什么?——希望不是为了制造更多的不可抗事件?

网友J(2024-06-15):
你这方法不行,太复杂,我建议车上放把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