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2----连续下载

楼主(2024-05-06):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2----连续下载

本章节主要介绍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常用到的一些功能的操作步骤和使用方法。以下内容都是ICP软件通过AT-Link能正常连接到目标芯片作为前提条件下进行。
连续下载
连续下载模式主要在批量进行烧录时使用,当配置信息设定完成后,开始连续下载模式,后续只需要在每次烧写完成后换上新目标芯片即可自动开始新一次烧写,减少了重复进行配置的繁复操作。
1 在线连续下载
在ICP软件通过AT-Link连接上目标芯片并且加载完应用固件(*.bin或*.hex)后,点击下载按钮,会进入下载选项界面,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有一项“连续下载模式”的勾选框,勾选后就进入了连续下载模式。
图57. 在线连续下载模式设置

选择为连续下载模式后,点击开始下载即可将当前加载到工具中的固件下载到目标芯片中,一切成功后会显示“下载完成,请更换下一台设备”的提示,此时请保持上位机状态,从调试器部分断开或拔掉目标芯片的连接,再重新接入新设备,上位机自动判断到新设备连接成功后会重新开始下载,如此往复操作直到所有设备都下载完成后点击取消下载。
图58. 连续下载成功提示

2 离线连续下载
当离线项目设置并成功保存到AT-Link后,进入到“AT-Link设置”对话框,点选“离线下载状态监控”界面,激活对应项目。点击下方的“开始连续下载”按钮即可开始连续下载模式。
图59. 离线连续下载模式设置

离线连续下载模式开启后,后续的操作步骤和在线模式一样,只需要成功下载后换上新目标芯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