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3----序列号烧写

楼主(2024-05-06):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3----序列号烧写

本章节主要介绍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常用到的一些功能的操作步骤和使用方法。以下内容都是ICP软件通过AT-Link能正常连接到目标芯片作为前提条件下进行。
序列号烧写
如果应用中有用到序列号功能的,可在ICP软件上配置好后与固件代码一起下载到目标芯片里,可避免反复烧写。
1  在线序列号烧写
在下载选项对话框中找到并点击“烧写序列号(SN)”栏,勾选“烧写序列号(SN)”复选框,此时各配置项状态调整为可配置状态,在此对各参数进行配置。
图60. 烧写序列号设置

各项参数释义如下:
n  烧写位置:序列号烧写到存储器的地址。
n  当前序列号:本次烧写的序列号。
n  每次增加:每烧写一次序列号后,下一个序列号在当前序列号基础上的增加量。
以上设置好后,点击“开始下载”即可将固件烧录进目标芯片,且在设定的烧写位置同时写入本次烧写的序列号,ICP软件上会显示“序列号(SN)写入成功!…”并且当前显示的序列号为自动加上序列号增加量后的结果值。
图61. 烧写序列号成功

2   离线序列号烧写
离线烧写序列号与在线烧写序列号的参数设定基本一样。在ICP软件初始界面点击“AT-Link设置”,选择里面的“离线项目配置”栏,界面中找“烧写序列号(SN)”选项卡就可看到,按在线烧写序列号方式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