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4----sLib安全库区

楼主(2024-05-06):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4----sLib安全库区

sLib安全库区
设定以密码保护主存中指定范围的代码或数据区,即安全库区,此区域仅能被执行,无法读取(I-Code,D-Code总线除外),以及写入与删除,除非输入指定密码。安全库区划分为指令安全库区与数据安全库区,并可选部分或是整个安全库区存放指令,但不支持整个安全库区存放数据。
安全库区功能对保存方案商核心算法等应用方向有益处。在方案商做好核心功能及算法后烧录好芯片并设定安全库区,就可以放心的交到用户处进行二次开发,只需要将核心算法的使用接口告知用户即可。
1 在线sLib设置
在ICP软件上sLib安全库区的设置通常是与下载步骤相搭配使用。在“下载选项”对话框中的“sLib设置”界面。
图62. sLib设置界面

该设置界面中会显示当前sLib安全库区的状态及配置项。主要操作方式:首先要勾选“启用sLib”并输入启用密码,再勾选“下载前禁用sLib”并输入禁用密码,两处密码需设置为一致。
注:单独设立启用、禁用密码的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只需要设定sLib的启用或者单独设定sLib禁用或同时使用,这样仅是为了操作更独立方便。
在设置完启用、禁用密码后,就可以进行扇区的配置,此处预设的档位已对应连接型号的Flash参数所调整好,只需要按预期的区间进行设定即可。
图63. sLib设置参数

全部设定完毕就可以点击“开始下载”,此时就会将下载内容和sLib安全库区的配置状态设定到目标芯片。下载完成后可看到ICP软件的sLib的设置界面中sLib状态已转换为“启用”,且剩余使用次数已减1。

图64. sLib设置成功

在sLib已启用状态下,输入正确的“禁用密码”,点击“禁用sLib”按钮可单独对sLib安全库区解除保护。

注:禁用sLib功能会对片上Flash进行整片擦除,请注意使用。
图65. sLib禁用成功

2 离线sLib设置
离线方式的设置方法与操作界面基本一样。在ICP软件初始界面点击“AT-Link设置”,选择里面的“离线项目配置”栏,界面中找“sLib设置”选项卡就可看到。该sLib配置方案保存AT-Link离线项目后,在对离线项目进行烧写时一并对sLib安全库区进行配置。
图66. sLib离线项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