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8-----加密文件

楼主(2024-05-06):
ICP工具常用功能介绍8-----加密文件

本章节主要介绍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常用到的一些功能的操作步骤和使用方法。以下内容都是ICP软件通过AT-Link能正常连接到目标芯片作为前提条件下进行。
加密文件
使用ICP软件可对应用固件进行加密,加密后的文件通过ICP软件再结合AT-Link进行下载,下载过程可简述为:由ICP软件将密文按常规下载方式传到AT-Link,再由AT-Link解密后烧写到目标芯片中。
从以上流程中可知,AT-Link会对ICP软件下载时的密文进行解密,故AT-Link中定会存放有秘钥,可在菜单栏“AT-Link设置”中选择“参数设置”界面找到“加密秘钥”一栏,此显示的即为当前AT-Link中存放的秘钥,该秘钥默认状态为AT-Link序列号,用户可自行修改并点击“保存”按钮将新修改秘钥存入到AT-Link中。
图83. AT-Link解密秘钥
注:以上加密和解密的过程需要秘钥配对,故ICP软件对应用固件加密时的秘钥与AT-Link中存放的解密秘钥需要一致,才能将正确的固件代码烧写到目标芯片中。

1 制作加密文件
在菜单栏“文件”中选择“制作加密文件”即进入到了制作加密文件界面,其页面内容介绍如章节制作加密文件所述,首先需输入加密此应用固件的加密秘钥(需与AT-Link中所存秘钥一致,或者都改为一致),选择应用固件原始文件,然后点击“开始”按钮,完成后会显示“加密文件制作完成”并在原始文件的同级目录下生成一份同名的加密文件,文件后缀视原始文件而定。
图84. 制作加密文件
将原始文件与加密文件进行二进制对比可发现,内容几乎都不一样。

图85. 加密前后对比
2 使用加密文件

按常规的在线或离线下载步骤将加密后的文件添加到ICP软件中,此时在ICP软件中看到的文件内容也是加密后的信息。
图86. 添加加密后文件
当进入在线下载界面后可看到“下载后校验”一栏中“校验时使用的自定义加密秘钥”输入框

图87. 在线下载校验秘钥
注:输入的校验秘钥必须与AT-Link中存放的解密秘钥完全一致,如果不一致校验结果会出现“校验失败”的提示。

正确输入加密秘钥后点击“开始下载”按钮即可开始下载,如若校验秘钥不正确或下载错误会出现报错信息。
图88. 加密文件在线下载校验失败
3 注意事项

从前文可知整个加密文件的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到三处需要输入秘钥的地方:1.制作加密文件时的秘钥,2.AT-Link中保存的加密秘钥,3.在线下载时的校验秘钥。
建议用户在使用时确保以上三处秘钥的设定保持一致,如若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或非预期情况的发生,下表将对操作过程中秘钥不匹配时可能会出现的结果作个描述。
表1. 加密文件秘钥不匹配

加密秘钥

AT-Link秘钥
校验秘钥
结果描述

下载校验成功,且下载数据正确

x

下载校验成功,但下载数据错误

x
下载校验失败,且下载数据错误

x
下载校验失败,但下载数据正确
√:秘钥一致      x:秘钥不一致

网友A:
楼主辛苦,一连发了这么多主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