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大佬HC32L136单片机没有DAC功能吗?

楼主(2024-05-06):
手册上写了集成6位DAC,但是例程,手册,库函数中都没有相关的说明

网友A:
看一下模拟比较器,
似乎这个6位的DAC 的输出只能是比较器用的

网友B:
6位DAC?这也有点太少了吧,阶梯跨度比较大,慎用

网友C:
6位ADC用来做啥子?

网友D:
也许是芯片手册写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模拟比较器,
似乎这个6位的DAC 的输出只能是比较器用的

确实是这样的了。

网友F:
估计是没有相关的输出引脚。

网友G(2024-06-28):
这6位跟没有啥区别

网友H:
这个做比较器用吧

网友I(2024-08-28):
如果没有找到库函数支持,你可以通过直接操作寄存器来控制DAC。

网友J(2024-09-30):
集成6位DAC库函数中都有相关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