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极海APM32F411V开发板评测 按键、串口、定时器简测

楼主(2024-05-06):
极海APM32F411V开发板评测 按键、串口、定时器简测
串口简测
从数据手册可以看出,APM32F411共有6个USART串口。

结合官方例程和STM32的经验,对APM32进行串口接收中断初始化。
#include "main.h"
#include "Bsp_Usart.h"

#define DATA_BUF_SIZE       (32)
/** USART1 receive buffer*/
uint8_t rxDataBufUSART1[DATA_BUF_SIZE] = {0};

uint32_t rxCountUSART1 = 0;
/*!
* <a href="home.php?mod=space&uid=247401" target="_blank">@brief</a>       Delay
*
* @param       count:  delay count
*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volatile uint32_t delay = count;
    while(delay--);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ARTS Initializ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使能GPIO时钟*/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A);

    /*连接PA9至USART1_TX*/
    GPIO_ConfigPinAF(GPIOA,GPIO_PIN_SOURCE_9, GPIO_AF_USART1);
    /* 配置PA9 USART1_TX 推拉模式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连接PA10至USART1_RX*/
    GPIO_ConfigPinAF(GPIOA, GPIO_PIN_SOURCE_10,GPIO_AF_USART1);
    /* 配置PA10 USART1_RX 推拉模式 */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使能USART1时钟*/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USART1);

    usart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ConfigStruct);

    /* 使能USART1 */
    USART_Enable(USART1);
    Delay(0x7FFF);//例程中进行了延时

    /* 配置USART1中断 */
    USART_EnableInterrupt(USART1, USART_INT_RXBNE);//接收中断
    USART_Clear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RXBNE);//清楚中断标志位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1_IRQn,1,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RX interrupt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a href="home.php?mod=space&uid=536309" target="_blank">@NOTE</a>        This function need to put into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void  USART_Receive_Isr(void)
{
    /* USART1 Recieve Data */
    if(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RXBNE) == SET)
    {
        rxDataBufUSART1[rxCountUSART1++] = (uint8_t)USART_RxData(USART1);
    }

}

void USART_Write(USART_T* usart,uint8_t *dat,uint32_t count)
{
    while(count--)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在接收空闲时,再发送
            USART_TxData(usart, *dat++);
        //Delay(0x5FFFF);//例程中有,但去掉后,少量发送暂时未发现影响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RX interrupt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not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SART_Receive_Isr();
}

按键检测
按键代码直接迁移了例程部分,通过原理图可看出,当按下时,引脚状态为0。
#include "main.h"
#include "Bsp_Key.h"

#define BUTTONn                          2

/**
* @brief Key1 push-button
*/
#define KEY1_BUTTON_PIN                   GPIO_PIN_1
#define KEY1_BUTTON_GPIO_PORT             GPIOA
#define KEY1_BUTTON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A
#define KEY1_BUTTON_EINT_LINE             EINT_LINE_1
#define KEY1_BUTTON_EINT_PORT_SOURCE      SYSCFG_PORT_GPIOA
#define KEY1_BUTTON_EINT_PIN_SOURCE       SYSCFG_PIN_1
#define KEY1_BUTTON_EINT_IRQn             EINT1_IRQn
/**
* @brief Key2 push-button
*/
#define KEY2_BUTTON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2_BUTTON_GPIO_PORT             GPIOA
#define KEY2_BUTTON_GPIO_CLK              RCM_AHB1_PERIPH_GPIOA
#define KEY2_BUTTON_EINT_LINE             EINT_LINE_0
#define KEY2_BUTTON_EINT_PORT_SOURCE      SYSCFG_PORT_GPIOA
#define KEY2_BUTTON_EINT_PIN_SOURCE       SYSCFG_PIN_0
#define KEY2_BUTTON_EINT_IRQn             EINT0_IRQn

#define BUTTONn                          2

GPIO_T* BUTTON_PORT[BUTTONn] = {KEY1_BUTTON_GPIO_PORT, KEY2_BUTTON_GPIO_PORT};

const uint16_t BUTTON_PIN[BUTTONn] = {KEY1_BUTTON_PIN, KEY2_BUTTON_PIN};

const uint32_t BUTTON_CLK[BUTTONn] = {KEY1_BUTTON_GPIO_CLK, KEY2_BUTTON_GPIO_CLK};

const EINT_LINE_T BUTTON_EINT_LINE[BUTTONn] = {KEY1_BUTTON_EINT_LINE, KEY2_BUTTON_EINT_LINE};

const SYSCFG_PORT_T BUTTON_PORT_SOURCE[BUTTONn] = {KEY1_BUTTON_EINT_PORT_SOURCE, KEY2_BUTTON_EINT_PORT_SOURCE};

const SYSCFG_PIN_T BUTTON_PIN_SOURCE[BUTTONn] = {KEY1_BUTTON_EINT_PIN_SOURCE, KEY2_BUTTON_EINT_PIN_SOURCE};

const IRQn_Type BUTTON_IRQn[BUTTONn] = {KEY1_BUTTON_EINT_IRQn, KEY2_BUTTON_EINT_IRQn};

/*!
* @brief       Configures Button GPIO and EINT Line.
*
* @param       Button: Specifies the Button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following parameters:
*              <a href="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 target="_blank">@ARG</a> BUTTON_KEY1: Key1 Push Button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BUTTON_KEY2: Key2 Push Button
* @param       Button_Mode: Specifies Button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following parameters: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BUTTON_MODE_GPIO: Button will be used as simple IO
*              @arg BUTTON_MODE_EINT: Button will be connected to EINT line
*                   with interrupt generation capability
*
* @retval      None
*/
void APM_PBInit(Button_TypeDef Button, ButtonMode_TypeDef Button_Mode)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EINT_Config_T     EINT_configStruct;

    /* Enable the BUTTON Clock */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BUTTON_CLK[Button]);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ConfigStructInit(&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IN;
    GPIO_configStruct.pin = BUTTON_PIN[Button];
    GPIO_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UP;
    GPIO_Config(BUTTON_PORT[Button], &GPIO_configStruct);

    if (Button_Mode == BUTTON_MODE_EINT)
    {
        /* Enable the SYSCFG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Connect Button EINT Line to Button GPIO Pin */
        SYSCFG_ConfigEINTLine(BUTTON_PORT_SOURCE[Button], BUTTON_PIN_SOURCE[Button]);

        /* Configure Button EINT line */
        EINT_configStruct.line = BUTTON_EINT_LINE[Button];
        EINT_configStruct.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_configStruct.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_configStruct.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_configStruct);

        /* Enable and set Button EINT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EnableIRQRequest(BUTTON_IRQn[Button], 0x0f, 0x0f);
    }
}
/*!
* @brief       Returns the selected Button state.
*
* @param       Button: Specifies the Button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 BUTTON_KEY1: Key1 Push Button
*              @arg BUTTON_KEY2: Key2 Push Button
*
* @retval      The Button GPIO pin value.
*/
uint32_t APM_PBGetState(Button_TypeDef Button)
{
    return GPIO_ReadInputBit(BUTTON_PORT[Button], BUTTON_PIN[Button]);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 0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EINT0_IRQHandler(void)
{
    if(EINT_ReadIntFlag(EINT_LINE_0))
    {
        APM_LEDToggle(LED2);

        /*Clear EINT_LINE0 interrupt flag*/
        EINT_ClearIntFlag(EINT_LINE_0);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lines 1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EINT1_IRQHandler(void)
{
    if(EINT_ReadIntFlag(EINT_LINE_1))
    {
        APM_LEDToggle(LED3);

        /*Clear EINT_LINE0 interrupt flag*/
        EINT_ClearIntFlag(EINT_LINE_1);
    }

}MultiButton按键检测
MultiButton开源框架仓库 https://github.com/0x1abin/MultiButton
参考博客https://blog.csdn.net/qq_36075612/article/details/115901032
MultiButton | 一个小巧简单易用的事件驱动型按键驱动模块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8961191
本次使用的是博客中的版本,仓库版本的代码可能与下面代码不一样,应该是更新了代码和api。
一、使用方法
1.先申请一个按键结构。
2.初始化按键对象,绑定按键的GPIO电平读取接口read_button_pin() ,后一个参数设置有效触发电平。
3.注册按键事件。
4.启动按键。
5.设置一个5ms间隔的定时器循环调用后台处理函数。
//按键状态读取接口
unsigned char btn0_id = 0;
struct Button button0;

uint8_t  read_button0_GPIO(void)
{
    return (GPIO_ReadPin(BSP_PB_GPIO, BSP_PB_PIN));
}

void button_callback(void *button)
{
    uint32_t btn_event_val;

    btn_event_val = get_button_event((struct Button *)button);

    switch(btn_event_val)
    {
      case PRESS_DOWN:
          printf("---> key1 press down! <---\r\n");
      break;

      case PRESS_UP:
          printf("***> key1 press up! <***\r\n");
      break;

      case PRESS_REPEAT:
          printf("---> key1 press repeat! <---\r\n");
      break;

      case SINGLE_CLICK:
          printf("---> key1 single click! <---\r\n");
      break;

      case DOUBLE_CLICK:
          printf("***> key1 double click! <***\r\n");
      break;

      case LONG_PRESS_START:
          printf("---> key1 long press start! <---\r\n");
      break;

      case LONG_PRESS_HOLD:
          printf("***> key1 long press hold! <***\r\n");
      break;
    }
}

特性
MultiButton 使用C语言实现,基于面向对象方式设计思路,每个按键对象单独用一份数据结构管理:
struct Button {

    uint16_t ticks;
    uint8_t  repeat: 4;
    uint8_t  event : 4;
    uint8_t  state : 3;
    uint8_t  debounce_cnt : 3;
    uint8_t  active_level : 1;
    uint8_t  button_level : 1;
    uint8_t  (*hal_button_Level)(void);
    BtnCallback  cb[number_of_event];
    struct Button* next;
};

这样每个按键使用单向链表相连,依次进入 button_handler(struct Button* handle) 状态机处理,所以每个按键的状态彼此独立。
按键事件
事件
说明
PRESS_DOWN按键按下,每次按下都触发
PRESS_UP按键弹起,每次松开都触发
PRESS_REPEAT重复按下触发,变量repeat计数连击次数
SINGLE_CLICK单击按键事件
DOUBLE_CLICK双击按键事件
LONG_PRESS_START达到长按时间阈值时触发一次
LONG_PRESS_HOLD长按期间一直触发
#include "main.h"

//按键状态读取接口

uint8_t  read_button0_GPIO(void)
{
    return (GPIO_ReadInputBit(KEY1_BUTTON_GPIO_PORT, KEY1_BUTTON_PIN));
}

unsigned char btn0_id = 0;
struct Button button0;

void button_callback(void *button)
{
    uint32_t btn_event_val;

    btn_event_val = get_button_event((struct Button *)button);

    switch(btn_event_val)
    {
      case PRESS_DOWN:
          printf("---> key1 press down! <---\r\n");
      break;

      case PRESS_UP:
          printf("***> key1 press up! <***\r\n");
      break;

      case PRESS_REPEAT:
          printf("---> key1 press repeat! <---\r\n");
      break;

      case SINGLE_CLICK:
          printf("---> key1 single click! <---\r\n");
      break;

      case DOUBLE_CLICK:
          printf("***> key1 double click! <***\r\n");
      break;

      case LONG_PRESS_START:
          printf("---> key1 long press start! <---\r\n");
      break;

      case LONG_PRESS_HOLD:
          printf("***> key1 long press hold! <***\r\n");
      break;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初始化配置
  printf("Hardware_Init [ok] \r\n");
  printf("apm32f411 board  testing 2024-05-06\r\n");
  printf("apm32f411 board  module multi-button\r\n");

  //初始化按键对象
    button_init(&button0, read_button0_GPIO, 0);
    button_attach(&button0, PRESS_DOWN,       button_callback);
    button_attach(&button0, PRESS_UP,         button_callback);
    button_attach(&button0, PRESS_REPEAT,     button_callback);
    button_attach(&button0, SINGLE_CLICK,     button_callback);
    button_attach(&button0, DOUBLE_CLICK,     button_callback);
    button_attach(&button0, LONG_PRESS_START, button_callback);
    button_attach(&button0, LONG_PRESS_HOLD,  button_callback);
   //启动按键
   button_start(&button0);
  while(1)
  {
        button_ticks();
        Delay_ms(5);
  }
}

测试效果
定时器简测
模仿例程和STM32进行了定时器中断试验。
#include "main.h"
#include "Bsp_Timer.h"

volatile uint32_t tick = 0;
unsigned int TIM2_LED=0;

/*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rr+1)*(psc+1))/Ft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例如:
APM_Timer1_Init(1000-1,84-1);/*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所以84M/84=100kHZ,计数1000次为1ms*/
*/

void APM_Timer1_Init(unsigned int arr,unsigned int psc)
{
    TMR_BaseConfig_T TMR_BaseConfigStruct;
   /* Enable TMR1 Periph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MR1);

    /* 配置TIM1 向上计数模式*/
    TMR_BaseConfigStruct.clockDivision = TMR_CLOCK_DIV_1;
    TMR_BaseConfigStruct.countMode = TMR_COUNTER_MODE_UP;
    TMR_BaseConfigStruct.division = arr;
    TMR_BaseConfigStruct.period = psc;
    TMR_BaseConfig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TMR_ConfigTimeBase(TMR1, &TMR_BaseConfigStruct);

    /* Enable TMR1 Interrupt */
    TMR_EnableInterrupt(TMR1, TMR_INT_UPDATE);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1_UP_TMR10_IRQn, 0, 0);

    TMR_Enable(TMR1);
}

void APM_Timer2_Init(unsigned int arr,unsigned int psc)
{
    TMR_BaseConfig_T TMR_BaseConfigStruct;
   /* Enable TMR1 Periph Clock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TMR2);

    /* Config TMR2 */
    TMR_BaseConfigStruct.clockDivision = TMR_CLOCK_DIV_1;
    TMR_BaseConfigStruct.countMode = TMR_COUNTER_MODE_UP;
    TMR_BaseConfigStruct.division = arr;
    TMR_BaseConfigStruct.period = psc;
    TMR_BaseConfig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TMR_ConfigTimeBase(TMR2, &TMR_BaseConfigStruct);

    /* Enable TMR2 Interrupt */
    TMR_EnableInterrupt(TMR2, TMR_INT_UPDATE);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2_IRQn, 0, 0);

    TMR_Enable(TMR2);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MR1 Update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TMR1_UP_TMR10_IRQHandler(void)
{
    if(TMR_ReadIntFlag(TMR1, TMR_INT_UPDATE) == SET)
    {
//        tick++;
        TMR_ClearIntFlag(TMR1, TMR_INT_UPDATE);
    }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TMR_ReadIntFlag(TMR2, TMR_INT_UPDATE) == SET)
    {
        tick++;
        if(tick==1000)
        {
            TIM2_LED=1;
            tick=0;
        }
        TMR_ClearIntFlag(TMR2, TMR_INT_UPDA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