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指针在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之间的差异

楼主(2024-05-06):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10;
        int *p1;
        p1=&a;
   printf("Hello, World! \n");
   printf("a=%d \n",a);
   printf("p1=%x \n",p1);
   printf("*p1=%d \n",*p1);
   return 0;
}

以上程序的运行结果
那么将以上函数中变量定义为全局变量效果如何呢?
#include <stdio.h>
int a=10;
int *p1;
p1=&a;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 \n");
   printf("a=%d \n",a);
   printf("p1=%x \n",p1);
   printf("*p1=%d \n",*p1);
   return 0;
}
大家猜猜结果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没有人想过?

楼主:
如果这样操作呢?
#include <stdio.h>
int a=10;
int *p1;

int main()
{
        p1=&a;
   printf("Hello, World! \n");
   printf("a=%d \n",a);
   printf("p1=%x \n",p1);
   printf("*p1=%d \n",*p1);
   return 0;
}

网友A:
变量得应用要小心,否则把自己带坑里。

网友B:
变量一定要小心,不能乱用。

网友C:
结果居然是报错,语法有问题吧

楼主:
这么做就对了,说明了一个问题,不管在全局还是在局部。定义变量的时候可以赋值。但是不可以孤立使用,孤立使用变量那么需要在函数内进行。否则就错误。

楼主:
上次发帖时候睡着了。没能写完。

网友D:
那个应该是语法问题,因为在函数之外的全局变量定义有个原则,就是定义时候可以赋值,一定是定义时候赋值。其他时候赋值就是报错了。

网友D:
另外在全局的存储顺序和函数内的存储顺序,真是不一样。

网友E:
C语言中最不好弄懂的就是指针

网友F:
管他了,程序能跑起来就不要乱动

网友G:
全局变量在程序开始执行前就已经分配了内存,并且这些变量在整个程序的执行期间都存在。

网友H:
全局变量是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它们在整个程序执行期间都是可访问的。全局变量的作用范围是全局的,可以在任何函数内部访问。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从程序开始执行时创建,直到程序结束时销毁。

网友I:
局部变量只能在声明它们的代码块内部被访问。

网友J:
在C语言中,指针是一种变量,它存储了另一个变量的内存地址。指针可以指向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作用范围和生命周期。

网友K:
当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名字相同的时候,会报错吗

网友L:
全局变量会被局部变量给临时屏蔽掉吗

网友M:
不仅仅是指针其他类型的变量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N:
那是使用全局变量好呢 还是使用局部变量好呢

网友O:
指针的销毁是自发行为 不需要代码限定是吧

网友P(2024-06-05):
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栈内存中,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

网友Q:
全局变量不需要手动创建或释放,它们由操作系统管理。
局部变量也不需要手动创建或释放,它们由函数调用和返回的行为自动管理。

网友R:
指向全局变量的指针可以在任何函数内部访问,而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仅在定义局部变量的函数内部可访问。

网友S:
在使用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时,需要特别注意该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以避免悬空指针的问题。

网友A:
全局变量地址是固定的,而局部变量不是。

网友T:
C 语言中最难理解的地方之一就是指针

网友U:
局部变量的指针操作则较为安全,因为它们的影响范围有限,但需要注意指针超出作用域后成为悬空指针的问题。

网友V: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存在,即使定义它们的函数已经执行完毕。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定义它们的函数被调用时,函数执行完毕后,这些变量会被销毁。

网友W:
全局变量:定义在函数外部,可以在程序的任何其他部分被访问和修改,其作用域是全局的。
局部变量:定义在函数内部,仅在函数内部可以访问和修改,其作用域是局部的。

网友X: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静态存储区,这意味着它们在程序开始执行时分配空间,直到程序结束才被释放。
局部变量存储在栈上,每次函数调用时分配,函数返回时释放。因此,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在其对应的栈帧被销毁后变得无效。

网友Y:
如果有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全局变量,那么这个指针在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被用来访问或修改这个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X:
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程序,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任何函数中被访问。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其定义的函数内部,一旦函数执行结束,这些变量就不再可用。

网友Z:
指针作为C语言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在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中的应用表现出一些关键的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对于编写高效且安全的代码至关重要。

网友AA:
在使用指针操作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时,需要注意内存访问的合法性,避免产生野指针 或者越界访问。

网友AB: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在使用指针时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生命周期和作用域。

网友AC:
全局变量是在程序开始之前分配内存,并在整个程序执行期间都存在。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贯穿程序的始终,它们通常用于存储需要在多个函数间共享的数据。

网友X:
指针本身并没有因为指向全局变量或局部变量而有所不同,但指针所指向的数据的内存分配和生命周期会有所不同。

网友C:
全局变量可以被局部变量临时屏蔽吗

网友AD:
避免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因为这可能导致悬空指针。

网友W:
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可以在任何函数内部通过指针访问和修改。
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只能在同一函数内部通过指针访问,且必须在其生命周期内进行操作。

网友AE: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调用时创建,在函数返回时销毁。它们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函数的执行期间。局部变量默认具有自动存储期,意味着它们存储在栈上,随着函数调用的结束而自动释放。

网友AF:
可以通过将局部变量声明为静态类型来延长其生命周期,使其具有与全局变量相似的静态存储期。

网友AG:
不管怎样,如果程序能运行,就不要搞乱它

网友AH:
局部变量在它们被声明的代码块(如函数或循环)执行时分配内存,并在该代码块执行完毕后释放内存。

网友AI:
返回指向全局变量的指针通常是安全的,因为全局变量在函数返回后仍然存在。

网友AJ:
快快快坎坎坷坷

网友AK: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它们只在定义它们的函数内部可访问。局部变量的作用范围是局部的,仅限于定义它们的函数。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从函数开始执行时创建,直到函数执行结束时销毁。

网友AL:
全局变量:可以在定义时初始化,也可以在程序的其他部分进行初始化。
局部变量:通常在函数内部初始化,如果不初始化,其值是未定义的。

网友R: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内存分配方式不同。全局变量在程序的数据段中分配内存,而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栈上分配内存。

网友AF:
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从定义开始到程序结束。因此,指向全局变量的指针在整个程序执行期间保持有效。

网友AL:
指向全局变量的指针在程序执行期间始终有效,而指向局部变量的指针仅在定义局部变量的函数执行期间有效。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结束后,指向它的指针将指向无效内存,访问这些指针可能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AM:
虽然一个指针可以指向一个局部变量,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一旦包含这个局部变量的代码块执行完毕,该局部变量所占用的内存就会被释放,而指向它的指针就会变成一个“悬空指针”(dangling pointer),即指向一个不再有效的内存地址。

网友AN:
全局变量的指针可以在整个程序范围内使用,因为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的生命周期内都存在。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函数中创建一个指向全局变量的指针,并在程序的任何地方使用它。
局部变量的指针仅在其所在的作用域(通常是定义它的函数或代码块)内有效。局部变量在函数调用结束或相关代码块执行完毕后会被销毁,因此指向它的指针在该作用域之外使用是未定义行为,可能导致错误或崩溃。

网友AO:
全局变量如果没有显式初始化,默认值为0(对于基本类型的变量)。
局部变量如果没有初始化,则其内容是未定义的,可能是任意值。

网友AP:
如果需要在函数间共享数据,可以考虑使用全局变量或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AQ:
即使函数返回,静态局部变量的内存也不会被释放,从而可以安全地在函数外部通过指针访问。

网友AR:
在使用指针时,应确保指针指向的内存是有效的,并且注意指针的生命周期和作用域。

网友AS:
您可以通过声明局部变量为静态的方式来延长它的生命周期,给它一个类似于全局变量的静态存储周期。

网友AT:
不管怎样,如果程序有效,别搞砸了,好吗

网友AU:
变量必须小心,不要乱动。

网友AV:
结果是一个错误,一定是语法问题

网友AW(2024-07-05):
这不仅适用于指向其他类型变量的指针

网友AX:
使用指针操作全局和局部变量时,要注意内存访问的有效性,避免出现野指针或越界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X:
使用指针操作全局和局部变量时,要注意内存访问的有效性,避免出现野指针或越界访问。
...

言之有理,确实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Y(2024-08-05):
c语言中最难理解的东西之一是指针,

网友AZ:
都可以先定义不赋值吧

网友BA:
不管怎样,如果程序有效,不要乱来,

网友BB:
不仅仅是指向其他类型变量的指针,

网友BC:
所以C语言最难得还是指针的应用

网友BD:
使用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更好,

网友BE:
结果看不到,解锁看看

网友BF(2024-09-05):
变量必须小心不要到处移动。,

网友BG:
不用先赋值就可以定义了吧?

网友BH:
对局部变量的指针操作更安全,因为它们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但是你需要注意指针超出范围后变成浮动指针的问题。

网友BI:
printf("Hello, World! \n");    printf("a=%d \n",a);    printf("p1=%x \n",p1);    printf("*p1=%d \n",*p1);    return 0;

网友BJ(2024-10-09):
全局变量可以被局部变量临时阻塞吗?

网友BK:
反正程序行的话,别乱来,,

网友BL:
此外,全局存储顺序确实不同于函数内的存储顺序。

网友BM:
因此,C语言最难的应用就是指针的应用

网友BN(2024-11-14):
不管怎样,如果程序成功了,不要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