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K80板子驱动HT1621

楼主(2024-05-07):
代码:
/*
* File:   main.c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Created on 2024?5?7?, ??8:01
*/

#include <xc.h>

//CONFIG1L?????
#pragma config RETEN = OFF           //?????????
#pragma config INTOSCSEL = HIGH      //???? LF-INTOSC ??????
#pragma config SOSCSEL = DIG         //SOSC???? SCLKI?????? RC0 ?RC1 ??I/O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FOSC = HS1            //4 MHz - 16 MHz ??????HS????????

#pragma config PLLCFG = ON           //??PLL x4???8M???4????32MHz????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PWRTEN = OFF          //??????
#pragma config BOREN = SBORDIS       //?????????
#pragma config BORV = 3              //?????1.8v????
#pragma config BORPWR = ZPBORMV      //??ZPBORMV???BORMV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WDTEN = OFF           //????
//#pragma config WDTEN = SWDTDIS     //?????WDT???SWDTEN?
#pragma config WDTPS = 256           //??????1:256?????1.024s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CANMX = PORTB         //CAN??????? RB2 ? RB3
#pragma config MSSPMSK = MSK7       //?? 7 ???????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MCLR??????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
#pragma config BBSIZ = BB2K        // ????????2K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0 = OFF           //00800-01FFF?????
#pragma config CP1 = OFF           //02000-03FFF?????
#pragma config CP2 = OFF           //04000-05FFF?????
#pragma config CP3 = OFF           //06000-07FFF?????

// CONFIG5H
#pragma config CPB = OFF        //????????
#pragma config CPD = OFF        //EEPROM??????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 00800-01FFF ???????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 02000-03FFF ???????
#pragma config WRT2 = OFF       // 04000-05FFF ???????
#pragma config WRT3 = OFF       // 06000-07FFF ???????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EEPROM???????

// CONFIG7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00800-01FFF????????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02000-03FFF????????
#pragma config EBTR2 = OFF      //04000-05FFF????????
#pragma config EBTR3 = OFF      //06000-07FFF????????
// CONFIG7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_1 RC0=1

#define DA_0 RC0=0

#define WR_1 RC2=1

#define WR_0 RC2=0

#define CS_1 RC4=1

#define CS_0 RC4=0

#define Smg_a 0x80

#define Smg_b 0x40

#define Smg_c 0x20

#define Smg_d 0x01

#define Smg_e 0x02

#define Smg_f 0x08

#define Smg_g 0x04

#define Smg_dp 0x10

#define Bmp0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1Map Smg_b | Smg_c

#define Bmp2Map Smg_a | Smg_b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3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g

#define Bmp4Map Smg_b | Smg_c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5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6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8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9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7Map Smg_a | Smg_b | Smg_c

#define BmpA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BMap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C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DMap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E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FMap Smg_a | Smg_e | Smg_f | Smg_g

  90. const unsigned char SegCode[] = {Bmp0Map,Bmp1Map,Bmp2Map,Bmp3Map,Bmp4Map,Bmp5Map,Bmp6Map,Bmp7Map,Bmp8Map,Bmp9Map,BmpAMap,BmpBMap,BmpCMap,BmpDMap,BmpEMap,BmpFMap};

  91. unsigned char DpyNum[6] = {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 //?????

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void)
{
    uint j;
    for(j=0;j<10;j++);
}
void COMMAND_HT1621(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i;

CS_0;

delay();

WR_0;
delay();
for(i=0;i<3;i++)//???

{

if((0x04<<i)&0x04) DA_1; //100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9;i++)//?????

{

    if((comm<<i)&0x80) DA_1; //100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CS_1;
delay();

}

void HT1621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CS_0;//??CS
delay();
WR_0;
delay();
for(i=0;i<3;i++) //???

{

    if((0x05<<i)&0x04) DA_1;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6;i++) //???

{

    if((20<<i)&0x20) DA_1;//20?? SEG??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8;i++) //???

{

    if((DpyNum[5]<<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8;i++) //???

{

if((DpyNum[4]<<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8;i++) //???

{

if((DpyNum[3]<<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8;i++) //???

{

if((DpyNum[2]<<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8;i++) //???

{

if((DpyNum[1]<<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for(i=0;i<8;i++) //???

{

if((DpyNum[0]<<i)&0x80) DA_1;

else DA_0;
delay();
WR_0;
delay();
WR_1;
delay();
}

CS_1;//??CS
delay();
}

void LCD_Init(void)

{

COMMAND_HT1621(0x01);//SYS EN

COMMAND_HT1621(0x03);//LCD ON

COMMAND_HT1621(0x29);//4 COM牋1/3 BIAS

HT1621_Display(); //clear screen

}

/***************************************************************************************

牋* @?????牋 牋????IO??????

***************************************************************************************/

void main(void)

{

/***********************************??IO???***************************************/

    TRISCbits.TRISC4=0;     //PORD4配置为输出
    TRISCbits.TRISC2=0;     //PORE1配置为输出
    TRISCbits.TRISC0=0;     //PORE1配置为输出

    LCD_Init();

    DpyNum[0] = Smg_a|Smg_d|Smg_g;//"?"

    DpyNum[1] = SegCode[2];

    DpyNum[2] = SegCode[4];

    DpyNum[3] = SegCode[6];

    DpyNum[4] = SegCode[8];

    DpyNum[5] = SegCode[0];

  242.     HT1621_Display();

  243.     while(1)

  244.     {

  245.     }
  246. }
效果图

网友A:
我一直搞不清楚所谓的驱动是说的什么 是指通讯方式吗

网友B:
如果只针对这个功能  那么感觉头文件有点大啊

网友C:
看图片感觉并没有使用所有头文件中提到的引脚是吧

网友D:
这个电路板同时可以驱动多少路这个芯片呢

网友E:
具体硬件上如何进行连接呢 使用的是哪些引脚啊

网友F:
在硬件连接上我们需要如何进行处理呢

网友G(2024-09-28):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

网友H:
奈斯,这种屏幕是不是超级省电

网友I:
这种液晶屏贵不贵,我看怎么都不便宜啊

网友J:
楼主可以帮忙发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K:
原理图可以分享一下吗?学习学习

楼主:
就电源线、地线、DA、WR、CS五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