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BT6U的OSCIN和OSCOUT管脚复用

楼主(2024-05-07):
目前在研究一些GD32F303CBT6U的产品内容,有一些疑问请帮忙解答下。
OSCINOSCOUT引脚可以重映射为PD0PD1,进而我会理解为:重映射后的PD0PD1可根据需要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的功能。
但这两个的引脚类型却是只有I(输入)和O(输出)。
请帮确认下是哪种情况?

网友A:
这个应该只能当作普通的引脚用吧

网友B(2024-06-30):
OSCIN(PD0):

这是外部晶体振荡器的输入引脚。
在正常情况下,OSCIN(PD0)应配置为输入模式,用于接收外部晶体振荡器提供的时钟信号。

网友B:
OSCOUT(PD1):

这是外部晶体振荡器的输出引脚。
OSCOUT(PD1)通常用于连接到外部晶体振荡器的输出端,用于提供振荡器输出信号。

网友C:
一般来说是IO模式,不是你说的输入or输出模式

网友C:
你配置完成之后试试不就好啦

网友D:
可以配置成输入或者输出的,不是单独的那种

网友E:
在GD32F303CBT6U微控制器中,OSCIN和OSCOUT引脚通常用于连接外部晶振或振荡器,以提供系统时钟信号。这些引脚在默认情况下是用于时钟输入和输出的

网友F:
关于您提到的重映射功能,GD32F303系列微控制器确实提供了引脚重映射的功能,允许将某些功能从一个引脚映射到另一个引脚。在您的情况下,OSCIN和OSCOUT引脚可以被重映射到PD0和PD1引脚

网友G:
即使这些引脚被重映射到PD0和PD1,它们的本质功能仍然是用于时钟输入和输出。这意味着,尽管它们在物理上被映射到了PD0和PD1引脚,但它们的主要功能仍然是作为时钟信号的输入和输出,而不是作为通用的I/O引脚

网友H(2024-07-30):
重映射后的PD0和PD1引脚仍然主要用于时钟信号的输入和输出,而不是作为通用的I/O引脚。如果您需要通用的I/O功能,您应该选择其他未被重映射的引脚

网友I:
换个IO试试吧,我不建议配置这个时钟芯片

网友J:
可以当做IO的,因为之前我试过ST的,我觉得GD也差不多

网友K:
即使PD0和PD1在重映射后对应于OSCIN和OSCOUT,它们的主要用途仍然是时钟信号的输入和输出,而不是作为通用的输入或输出引脚。这意味着您不能将它们配置为通用的数字输入或输出功能,因为它们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时钟信号的传输

网友L:
io口不够,可以用这些引脚来凑

网友M:
即使这些引脚被重映射到PD0和PD1,它们的本质功能仍然是用于时钟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