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外部中断后定时器中断不进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4-05-07):
/* Configure GPIO pin used as EINT Line */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0 = 0x0011;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1 = 0x1021;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2 = 0xFFF1;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3 = 0xFF11;
                exti_init(EXTI_0,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 1, 1);
                exti_init(EXTI_1,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1_IRQn, 1, 1);
                exti_init(EXTI_2,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2_IRQn, 1, 1);
                exti_init(EXTI_3,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3_IRQn, 1, 1);
                exti_init(EXTI_4,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4_IRQn, 1, 1);
                exti_init(EXTI_5,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5_9_IRQn, 1, 1);
                exti_init(EXTI_6,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5_9_IRQn, 1, 1);
                exti_init(EXTI_7,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5_9_IRQn, 1, 1);
                exti_init(EXTI_8,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5_9_IRQn, 1, 1);
                exti_init(EXTI_12,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10_15_IRQn, 1, 1);
                exti_init(EXTI_13,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10_15_IRQn, 1, 1);

想读按键,引脚高电平中断,一打开上面的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就没了。

楼主: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0 = 0x0011;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1 = 0x1021;
                exti_init(EXTI_0,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 0, 0);
                exti_init(EXTI_1,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1_IRQn, 0, 0);
                exti_init(EXTI_2,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2_IRQn, 0, 0);
                exti_init(EXTI_3,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3_IRQn, 0, 0);
                exti_init(EXTI_4,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4_IRQn, 0, 0);

                exti_init(EXTI_5,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5_9_IRQn, 0, 0);

                exti_init(EXTI_6,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5_9_IRQn, 0, 0);

这个定时器中断是有的,一加上                exti_init(EXTI_7,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5_9_IRQn, 0, 0);就定时器中断没有。这个可是我想读PB7中断,这个还和PA7有关吗?

楼主:
打开EXTI_7和EXTI_13外部中断就有问题,好像和PA7,PA13有关,可是我想读引脚中断,怎么处理这情况?

楼主: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1 = 0x1021; 我已经把中断源设为PB7了,PA7还有影响吗?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和定时器中断有什么关系啊?你的外部中断都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外部中断里读GPIO引脚值,EXTI0_IRQHandler到EXTI10_15_IRQHandler都写了,里面清标志位,读引脚值。打开EXTI_7和EXTI_13外部中断就有问题,定时器中断没了,怀疑程序跑飞。其他线的外部中断没问题。麻烦看看上面电路图,这7和13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或者是打开EXTI_7和EXTI_13外部中断就一直进外部中断吗?

网友B:
这个程序是怎么配置的啊

网友C(2024-06-30):
代码调整建议:
// 设置外部中断和中断优先级
exti_init(EXTI_0,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 2, 1);  // 优先级设置为 2,可以根据需求调整

exti_init(EXTI_1,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nvic_irq_enable(EXTI1_IRQn, 2, 1);

// 设置定时器中断和中断优先级
nvic_irq_enable(TIMERx_IRQn, 1, 1);  // 优先级设置为 1,确保比外部中断的优先级更高

网友D:
中断可能没有正确使能,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中断使能位被意外清除。

网友E: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的代码,确保没有错误,比如正确处理中断并尽快返回。

网友F:
如果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得比定时器中断高,那么当外部中断发生时,定时器中断会被阻塞,直到外部中断处理完毕。你需要检查并调整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不低于外部中断。

网友G:
可以在代码中添加日志输出,帮助定位问题。

网友H:
硬件或软件错误可能导致中断向量表混乱,中断请求无法正确映射到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检查定时器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预分频器、计数器模式、自动重载值等。一个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定时器***不会溢出,从而不会产生中断。

网友I:
如果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得比定时器中断高,且外部中断发生时定时器中断正在进行,那么定时器中断会被挂起直到外部中断处理完毕。如果外部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可能会造成定时器中断长时间无法执行。

网友J:
检查定时器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计数模式、预分频器、自动重载等参数。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定时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K:
检查定时器中断使能位是否已正确设置。这通常涉及到在相应的寄存器中写入特定的值来使能中断。

网友L:
虽然外部中断本身不应该直接阻止定时器中断的进入,但如果外部中断的处理过程中占用了大量的CPU时间或资源,可能会导致定时器中断的响应时间变长或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M:
在GD32中,中断优先级分为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网友N:
如果外部中断的中断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中断,并且没有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那么外部中断发生时会优先响应,导致定时器中断被屏蔽。

网友O:
如果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使用了相同的NVIC通道,可能会导致中断冲突。确保它们被配置为不同的中断向量。

网友P:
检查是否不小心屏蔽了定时器中断。在某些情况下,中断可能被全局或局部地禁用。

网友Q:
在响应外部中断后能够及时恢复定时器中断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R:
编译器或链接器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跳过或忽略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S:
某些情况下,如果定时器中断标志位没有被正确清除,可能会导致定时器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T:
中断服务程序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例如死循环、资源泄漏等,导致中断服务程序无法正常退出。

网友U:
如果外部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中断,那么在处理外部中断时,可能会阻止定时器中断的执行。

网友V:
两个中断是否使用了不同的中断向量,避免中断冲突。

网友W:
定时器中断可能因为前一次中断尚未被清除而挂起。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确保中断标志被正确清除。

网友X:
如果外部中断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中断,那么在处理外部中断时,定时器中断可能会被阻塞。检查并调整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Y:
定时器的正常运行需要时钟源的支持。如果定时器的时钟源没有正确配置或时钟被关闭,那么定时器将无法工作,从而导致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Z:
如果定时器中断的服务程序(ISR)中存在错误(如死循环、堆栈溢出等),那么当定时器中断发生时,系统将无法正确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从而导致中断无法被正常处理。

网友AA:
在GD32单片机中,不同的中断源具有不同的优先级。如果外部中断的优先级被设置得过高,可能会阻塞优先级较低的定时器中断。需要检查并调整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足够高,以使其能够正常响应。

网友AB:
检查NVIC 配置,确保定时器中断的使能位没有被意外清除。

网友AC:
检查定时器的中断标志位是否被正确清除。如果中断标志位没有被清除,定时器可能会认为中断已经被处理,从而不会再次触发中断。

网友AD:
当一个中断正在执行时,若另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到来,当前中断会被挂起,去处理更高优先级的中断。但是,如果在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及时清除中断标志或使能更低优先级的中断,可能导致定时器中断被持续挂起。

网友AE:
如果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中存在错误或长时间占用CPU资源,可能会导致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AF:
仔细检查中断处理函数的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AG:
确认定时器中断使能位是否已正确设置。

网友E:
检查是否有其他部分的代码意外地禁用了全局中断(例如,使用了__disable_irq()),这会阻止任何中断的执行。

网友AF:
检查中断处理函数的代码,确认没有逻辑错误或异常情况导致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未能正常执行。

网友X:
可能是单片机的硬件故障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V:
在某些情况下,软件中的其他部分或硬件的其他功能可能与定时器中断产生冲突,导致定时器中断无法被正常触发或处理。

网友AH:
硬件故障或连接不良也可能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I(2024-08-29):
中断优先级设置错误

网友AJ:
中断使能位未正确设置

网友AK:
定时器配置错误

网友AL:
外部中断与定时器中断冲突

网友AM:
软件中的错误,如中断处理函数中的死循环、堆栈溢出或错误的指针操作等,都可能导致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AN:
如果外部中断处理程序出错或cpu资源被长时间消耗,定时器中断可能无法进入。

网友AO:
检查定时器中断是否被意外阻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全局或局部禁用中断。

网友AP:
验证定时器中断使能位设置正确。

网友AQ:
检查中断处理程序的代码,确保没有导致定时器中断处理程序无法正常执行的逻辑错误或异常。

网友AR:
可能是微控制器的硬件故障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S:
设置外部中断后定时器中断失效的可能原因是中断配置冲突或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定时器中断被外部中断打断或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