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普通弱电电子产品的接地故障检测该如何实现?

楼主(2024-05-07):
请问大家在普通的弱电电子产品上,如何实现接地故障的检测?
例如:一个由24VDC供电的嵌入式网关设备,带金属外壳,输入为24VDC,输出有通信接口(包含以太网接口、CAN接口、RS-485接口),以及带线路监视的24VDC输出接口。像这样的设备如何实现在24VDC输出线路上检测到对金属外壳的接地故障,而且要24VDC输出的正、负线都能检测并区分出是哪条线出现了接地故障。
谢谢!

网友A:
意思是要检测金属壳有没有和24VDC输出的正线或负线短路是吧?短路就认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要检测金属壳有没有和24VDC输出的正线或负线短路是吧?短路就认为故障? ...

是的,检测金属壳和24VDC输出的正负线短路是一个基本用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检测金属壳和24VDC输出的正负线短路是一个基本用例。

搞个单片机,供电从24VDC取,壳体引线经电阻分压到ADC,壳体再串一只电阻到普通IO,IO输出低电平,ADC采样若有高电压,则认为是壳体与正极短路,
IO输出高电平,若ADC采样接近0,则认为壳体与负极短路。

网友B:
检测输出24V对地的接地电阻或者漏电流,你可以参考直流绝缘电阻检测仪实现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