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功率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24-05-07):
我想求助下大家  这个甲乙互补对称电路怎么分析 这个快恢复二极管的作用是消除交越失真吗?这个电路的电流是怎么走的啊?谢谢大家

网友A:
这电路确定没问题?

网友B:
英明领袖杰作

网友C:
不错呀,既能运放扩流又能互补管限流。 快恢复二极管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高些,互补管输出电流上限能高些。

网友D:
2个二极管会导致Q1、Q2根本不会导通,设计电路一定要先搞懂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
这是ADI手册里面的图 我分析不明白

楼主:
是LTC6090的应用 大家看看这快恢复二极管和601ohm的电阻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既能运放扩流又能互补管限流。 快恢复二极管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高些,互补管输出电流上限能高些 ...

能够仔细的说下吗

楼主:
经过我的分析 我感觉这两个快恢复二级管是用来做保护的,短路保护 ,这样不会产生交越失真吗?真是奇怪。这R5的作用我仿真得出是限制输出电流 但原理等大佬的解释

楼主:
R6我感觉没用啊 这是隔离电阻吗?

网友E:
Q1Q2的偏流呢?

网友F:
ADI手册里面明明是2个BAV99串联,还有1个BAV99被楼主当早餐吃掉了?

网友D:
是的,原图是2个BAV99串联,用于输出限流。图中说明为40mA,所以限流会大一点,50~60mA吧。楼主的图上管的型号也抄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6我感觉没用啊 这是隔离电阻吗?

按原图,R6用于电流采样限流控制,限流电流=0.7/R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原图是2个BAV99串联,用于输出限流。图中说明为40mA,所以限流会大一点,50~60mA吧。楼主的图上管 ...

仿真 只要选择管压合适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原图,R6用于电流采样限流控制,限流电流=0.7/R6。

谢谢你的解答 这0.7V的电压是哪里的 是三极管的压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原图是2个BAV99串联,用于输出限流。图中说明为40mA,所以限流会大一点,50~60mA吧。楼主的图上管 ...

BAV99内部就是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原图,R6用于电流采样限流控制,限流电流=0.7/R6。

那R5在这有啥作用 这是干啥的

楼主:
通过R2和R4来产生偏流 这样的解释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我的分析 我感觉这两个快恢复二级管是用来做保护的,短路保护 ,这样不会产生交越失真吗?真是奇怪。这 ...

原图的是串联2个二极管,一个压降0.7V用于提供扩流三极管的偏置,一个压降0.7V用于限流基准,与R6配合设置限流值。

网友F:
这个又不是音频应用,关注交越失真干啥。
电路都标示了是个带限流的驱动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R5在这有啥作用 这是干啥的

输出1mA之内,扩流管不通,直接由运放通过R5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R2和R4来产生偏流 这样的解释是否可行

R5的压降通过R2、R4给扩流管提供偏置(输入)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BAV99内部就是两个二极管

BAV99有2个二极管,3个引脚,但是你这样画,也没有标注引脚,则100%会认为你只用一个二极管,另一个闲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真 只要选择管压合适不就可以

但是网友不是仿真软件,是用眼睛看、人脑思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这0.7V的电压是哪里的 是三极管的压降吗

建议你重新拿起荒废了的模拟电子课本,从PN结开始重新仔细看看书,PN结、二极管、三极管、MOSFET,都看看。

我在回去多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又不是音频应用,关注交越失真干啥。
电路都标示了是个带限流的驱动电路。 ...

对的对的 是我有这种想法 想看看它的失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1mA之内,扩流管不同,直接由运放通过R5输出。

懂了懂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V99有2个二极管,3个引脚,但是你这样画,也没有标注引脚,则100%会认为你只用一个二极管,另一个闲置 ...

下次我会仔细说明 抱歉抱歉 谢谢coody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