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程序无法跳转主函数

楼主(2024-05-07):
如图,程序无法跑起来,一进入DEBUG直接跑死,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图裂了,看不到,仿真一下看看是执行到哪一步死的。

感谢回复,已解决。应该是BOOT引脚没有拉低+芯片坏了的原因,换了个芯片已经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