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如何实现24VDC短路防护

楼主(2024-05-07):
RS-485的通信线在现场设备接线时,时常因为施工质量原因错将24VDC接到RS-485通信接口,造成RS-485接口芯片及电路烧坏,是否有相应的防止24VDC短路的电路设计和实现方法?
谢谢!

网友A:
接口处串联自恢复保险丝、再接TVS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处串联自恢复保险丝、再接TVS到地。

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应当选择什么样熔断速度和电流熔断值的?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型号?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应当选择什么样熔断速度和电流熔断值的?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型号?
谢谢! ...

我也不熟,建议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的自恢复保险丝应当选择什么样熔断速度和电流熔断值的?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型号?
谢谢! ...

100mA 30V,你搜搜。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22V左右的TVS,实际的触发在24V左右,看器件的参数,一般是高低正负到地,并且高低之间再加TVS。

网友D:
用ptc器件,

网友E:
THVD2419/2429

网友F:
THVD1429?也不便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THVD1429?也不便宜的。

楼主的问题也不便宜

网友G:
100mA,300V自恢复保险丝加TVS可以防错接到220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mA,300V自恢复保险丝加TVS可以防错接到220

实际测试时发现,使用PTC自恢复保险丝时,会出现熔断延时,而且动作时效不稳定,有快有慢,仍然存在烧毁接口芯片的几率,是否有更高可靠性的方案,或者需要采用哪个具体参数的器件来提高这个短路保护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也不便宜

如果能在一定可接受的成本上防止短路造成接口的损坏,那远比给客户更换设备的成本低得多,那还不算on-site service的差旅和时间成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时发现,使用PTC自恢复保险丝时,会出现熔断延时,而且动作时效不稳定,有快有慢,仍然存在烧毁 ...

只要自恢复保险没炸,芯片绝对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自恢复保险没炸,芯片绝对没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