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AT-START-F405测评】工具使用优缺点

楼主(2024-05-07):
一直在用st的图形设置软件,国内除了图形界面感觉很高兴,平时用习惯了st的,我来说一下自己的对雅特力图形界面的一些看法有点:
一,中文的界面,对于我这英文不好的人在设计上确实方便了很多。
二,定时器上有了一个直观的图形,在设计上能一目了然的知道最后得到溢出频率

三,时钟配置界面明确的标明了这个产生了几条时钟线,每条线的时钟频率,这个频率下有哪些外设
缺点:
一,定时器的分频系数,周期值等不能像ST的一样输入数值-1的形式,有的时候这个不是很直观了。
二,中断的生成代码没有中断回调函数,这样中断里好多函数需要自己去写,好多的还要查看资料,该清除哪个标志位!
三,没有生成延时函数,延时是很常用的函数,应该生成一个延时的函数。

使用国产芯片及其工具链的结果就是大家来找茬,陪着厂家一起成长,浪费了自己好多时间。成熟产品建议还是使用成熟的IC。

网友A:
感谢反馈,关于这三点建议,回复如下
一,定时器的分频系数,周期值等不能像ST的一样输入数值-1的形式,有的时候这个不是很直观了。
不是很明白“输入数值-1”,具体指什么?

二,中断的生成代码没有中断回调函数,这样中断里好多函数需要自己去写,好多的还要查看资料,该清除哪个标志位!
AT32是标准库,AT32 workbench比较难实现ST是HAL库的这种功能

三,没有生成延时函数,延时是很常用的函数,应该生成一个延时的函数。
好建议,我们下一版会研究把此功能加上。

网友B:
图形化配置工具节省了去看芯片寄存器的时间。

所以应该尽量的不需要查看手册,配置完了就光写自己的函数就可以了,不用去关心寄存器的操作了,不过这样也使得好多的人不知道到底和哪个寄存器有关,应该是开始学寄存器版,后期就图形化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输入数值-1
就是比如分频系数是288,实际代码值应该是287,参数栏写入288-1,也是287,但是比较直观

另外我感觉在PIN功能配置的时候,增加一个所有mux可能的引脚高亮功能,对前期功能引脚分配和规划很有好处。否则需要翻看手册,查找mux相关的引脚功能,比较费事

网友D:
输入数值-1
就是比如分频系数是288,实际代码值应该是287,参数栏写入288-1,也是287,但是比较直观
好的,我们研究一下

另外我感觉在PIN功能配置的时候,增加一个所有mux可能的引脚高亮功能,对前期功能引脚分配和规划很有好处。否则需要翻看手册,查找mux相关的引脚功能,比较费事
这不就是搜索功能吗?PIN布局下面有个搜索功能,输入信息则会高亮显示对应PIN。
另外,下图方式也可以快速rem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数值-1
就是比如分频系数是288,实际代码值应该是287,参数栏写入288-1,也是287,但是比 ...

这个查询功能比较好,我用st的都是看着哪个引脚不对,就去定死他是其他引脚,然后再开启,看看是不是能用别的引脚

网友:
第二个问题,可以在图形界面把所有中断罗列出来,勾选哪个中断,直接生成中断代码

@244141084 :不同的外设清除中断标志位是有区别的,有的读DATA寄存器清除,有的需要组合逻辑。而且中断函数属于客户应用代码,客户应用必须要加自己的代码的。
@muyichuan2012 :我的意思是定时器的某个中断标志,不是nvic里边的大中断
下载就是这么设计的,在NVIC里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