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的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计算两个光栅编码器吗?

楼主(2024-05-07):
由于手上只有一个c8t6,想做平衡车,这样的话两个编码器要两个定时器来计数,然后我在STM32官方编码器使用笔记里看到这句话:“当定时器配置成编码器接口模式时,提供传感器当前位置的信息。如果使用另一个配置在捕获模式的定时器,测量两个编码器事件的间隔,可以获得动态的信息(速度,加速度,减速度)。”那样的话用来测速一个电机就需要两个定时器了,我至少还要一个定时器来输出pwm,所以最少要5个定时器,可是c8t6只有4个,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对于STM32F103C8T6这样的微控制器,的确只有有限的定时器资源,可能不足以满足平衡车项目中对定时器的需求

网友B:
编码器的话可以用定时器0还是1 来着,有个正交解码的定时器的

网友C:
你可以使用外部硬件或者外部编码器芯片来处理编码器的计数,从而减轻对定时器资源的需求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使用软件来模拟定时器的功能,尽管这可能会增加处理器的负担,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定时器资源不足的问题

网友E:
如果定时器资源的不足成为了限制项目实现的瓶颈,你可以考虑使用具有更多定时器资源的其他型号的STM32微控制器

网友F:
重新设计硬件电路,使用外部逻辑电路或者其他外围芯片来处理编码器计数和PWM输出,从而减轻对定时器资源的需求

网友G:
一般的话,使用C8T6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H:
话说C8T6好像有互补的PWM定时器吧

网友I:
你可以换成高端点的MCU试试

网友J:
我觉得可以的,电机可以换成带霍尔这种传感器的,直接IO就能处理了

网友K(2024-08-31):
你的应用确实需要多个定时器来实现编码器计数、测速、和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