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如何降频使用

楼主(2024-05-07):
我发现如果在工程文件,只改PLL(如图)无法达到降频降电流作用,不知道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把主频设置低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在我理解 设罢PLL倍频就是在设置主频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在最初始的地方有个设置,通过那个函数有设置PLL的倍数的定义,修改那个地方就可以实现降频。

网友C:
设置PLL 之前先确保MCU 当前不使用PLL 时钟。修改好后等PLL 就绪后切换过去。

网友D:
直接在system.C文件里直接改主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