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我用极海的Geehy Prog无法连接上开发板?

楼主(2024-05-07):
我用极海的Geehy Prog无法连接上开发板?包括串口也无法连接上,Geehy Prog V1.0.2和v1.0.1是的一样的,插上开发板上的USB线后会显示连接上了,随后又会断开。 屏幕截图 2024-05-07

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板子上的MCU有程序没?连接上后没有操作理论上是应该断开的吧。

楼主:
不会吧,不可能是断开的,你还要识别芯片,断开怎么行,我点击刷新按钮也不行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
要怎么样连接呢,能否说说

网友C:
驱动程序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D:
发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开发板如果是电脑供电可能会进入DFU模式

楼主:
看来你们都是没有用过这个开发板的,供电是从daplink供电的,我下载了程序到开发板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单片机的DFU模式是另外有一个usb接口

网友F:
可能原因排除:线有没有插紧;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你的驱动有没有用的官方提供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G:
打开Geehy Prog软件,检查连接设置是否正确,如COM端口号、波特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原因排除:线有没有插紧;硬件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你的驱动有没有用的官方提供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

我估计是阉割版,所以连接不上,驱动没有问题,我问了群里的伙伴,都连不上!

网友H:
极海的应该不会有阉割版吧,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不好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极海的应该不会有阉割版吧,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不好排查了

我是说这个调试器是阉割版,理由是我们在下载时,他这个调试器的指示灯始终是绿色的,这可是一个三色灯啊,为什么没有指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