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A三防漆涂覆过程中常见的八大问题

楼主(2024-05-08):
01 问:三防漆涂覆不均匀

答:涂覆不均匀是三防漆涂覆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表现为漆膜厚度不一,局部过厚或过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涂覆设备不精确,喷枪或喷头调节不当;涂料粘度不合适;涂覆速度过快或过慢。

解决方法:

定期对涂覆设备进行校准和维护,确保精度;根据涂料特性和厂家建议,调整涂料粘度;控制涂覆速度,保持匀速涂覆。

楼主:
02 问:三防漆起泡

答:起泡是指涂覆后的漆膜表面出现气泡,影响漆膜的完整性和防护效果。

原因:涂料中混入空气或杂质;基材表面未清洁干净;涂覆环境湿度过高。

解决方法:

使用前充分搅拌涂料,并去除表面气泡;彻底清洁基材表面,确保无油污、灰尘等;

控制涂覆环境的湿度,避免在高湿环境下操作。

楼主:
03 问:三防漆附着力差

答:附着力差表现为漆膜容易剥落或无法牢固地附着在基材上。

原因:基材表面处理不当;涂料与基材不兼容;固化条件不足。

解决方法:对基材表面进行适当的预处理,如打磨、化学处理等,以增强附着力;

选择与基材相匹配的涂料类型;确保固化过程中温度、时间等条件符合涂料要求。

楼主:
04 问:三防漆固化不完全

答:固化不完全会导致漆膜硬度不足、易划伤,且防护性能大打折扣。

原因:固化温度或时间不足;涂料过期或存储不当。

解决方法:严格按照涂料厂家推荐的固化条件进行操作;使用前检查涂料的有效期,确保涂料未过期且存储得当。

楼主:
05问:三防漆变色

答:变色是指漆膜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颜色变化,通常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

原因:紫外线照射;化学物质的侵蚀;高温环境。

解决方法:选择耐候性好的三防漆产品;避免将产品暴露在强紫外线、化学腐蚀物质或高温环境中;如果无法避免,应考虑额外的保护措施,如加装遮阳罩、使用防护罩等。

楼主:
06 问:三防漆龟裂

答:龟裂是指漆膜表面出现细小裂纹,严重时可能导致漆膜脱落。原因:涂料老化;基材热膨胀系数与涂料不匹配;内应力过大。

解决方法:选择质量稳定、耐老化的涂料产品。在设计和选材时考虑基材与涂料的热膨胀系数匹配性;通过优化工艺参数,减小内应力。

楼主:
07 问:三防漆漏涂

答:漏涂是指部分区域未能被涂料覆盖,导致这些区域的基材直接暴露在外。

原因:设备故障;操作失误;遮挡物未移除。

解决方法:定期检查和维护涂覆设备,确保其正常运行;对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操作技能;在涂覆前仔细检查并移除所有遮挡物。

楼主:
08 问:三防漆堵塞喷枪

答:堵塞喷枪会导致涂覆中断,严重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原因:涂料中杂质过多;喷枪未及时清洗;涂料粘度过高。

解决方法:使用前过滤涂料,去除杂质;每次使用后及时清洗喷枪,避免残留物硬化堵塞;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涂料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