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D极电平是多少

楼主(2024-05-0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如图的NMOS电路,门极电压5V大于Vgs门限电压,S极接地,D极通过上拉电阻R上拉,但是上拉电阻的另一端没接电压或电压没上电,这时候,NMOS管的D极电平是多少?是0V吗?谢谢!

网友A:
建议买个万用表

楼主:
没有实际电路啊,还在画原理图

网友B:
NMOS管的D极电平应是0V吧

网友C:
嗯,感觉是

网友D:
MOS管导通,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