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采样信号小知识

楼主:
采样是数字信号处理中一个重要的步骤。

首先,数字信号处理就是将连续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信号,在通过算法运算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采样是以时间轴为界定,在一定频率及一定时间间隔下,将连续信号逐步切割划分。

采样的频率是指每秒对连续信号采样的次数,通常以赫兹(Hz)为单位,同时采样的频率也要根据采样定理的要求,

若想无失真恢复原信号,需将采样频率设置为大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数值方可。

采样间隔是指时间轴上两个采样点之间的距离,例如上图A1,A2的间隔,通常以秒(s)为单位,采样间隔与采样频率成反比关系,

采样间隔越小,对信号的描述越详细。

网友A(2024-05-09):
先经过滤波再采样,这个方式好,可以避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经过滤波再采样,这个方式好,可以避免干扰。

经过滤波后采样是之前做仿真设计的时候使用过,感觉采样的结果比较稳定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