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微 chipon 型号KF32A156的flash驱动flash driver放置在ram的操作方式

楼主(2024-05-08):
目前很多主机厂对于flash驱动有要求:在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并不会将flash擦写函数放在程序中,这样可以防止在单片机异常环境下进行了flash的不当操作导致程序或者数据损坏。故而需要将flash驱动单独拎出来,在需要的时候再拷进去。
针对这个要求,我们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1、将flash擦写函数定义好(156的擦写函数是已经封好的,内部我们看不到,151系列目前可以查看),并在主函数中进行引用(防止被优化)。

2、建立一个数组,将相关的擦写函数进行提取,本质上就是将擦写函数编译生成二进制数复制下来放置在数组中。

3、创建一个接收usigned int32 类型的空函数指针,注意要加上形参,根据擦写函数实际要传入的参数进行定义。然后再定义两个该类型的空函数,正常都是一个擦,一个写。

4、将第2步的数组的起始地址赋值给第3步的空函数,这样就完成了以上操作。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的使用中,为了防止异常跑到flash驱动函数里面,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据并不是长期存储在flash上面,或者ram上面。
下面是图示步骤:
1、flash的驱动函数在默认的库里面,位置如下,一般只需要擦和写的即可。读是可以指针直接获取的。然后在main函数中随便调用一下,防止优化。

2、编译完成后,我们找到对应的二进制数据

3、将这些数据提取出来,创建数组,放到数组里面。(这里没有使用通讯传输,客户如果需要通讯测试可自行创建空数组通过通讯的方式将数据发送至数组里面)

4、创建unsigned int 类型的空函数指针,且附上参数,再将存放数据的数组进行赋值。操作如下图:

总结:这样我们再调用定义的函数即可实现flash driver的功能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anshijun1/article/details/129808531

网友A:
这种处理方式会加快数据的读取吗

网友B:
如果放入ram的话 岂不是每次掉电就会丢失?

网友C:
能够存储或者处理的数据量受到很大的限制啊

网友D:
其他型号的芯片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种操作方式呢

网友E:
这种操作方式的好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F:
这部分对频率以及供电电压有特别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