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 Programmer下载异常

楼主(2024-05-08):
使用GDlink-swd下载程序到GD32F450VIT6芯片时,无法连接成功,GD-Link Programmer软件提示halt error code:8等错误信息。
望大佬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按住复位键,点击连接时再松开复位键。   这种情况是,SWD口被占用或者上一次烧录失败导致芯片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复位键,点击连接时再松开复位键。   这种情况是,SWD口被占用或者上一次烧录失败导致芯片异常。 ...

您好,已经测试过了,还是无法下载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固件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已经测试过了,还是无法下载

你再检查下  设备管理器那里有没有显示 GDLINK,或者  用GDLINK给其他的板子试下能不能下载。交叉检查

网友C:
错误代码8?问问代理商啊?

网友D: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软件没对啊?更新一下?

网友E:
连接问题,确保GDLink-swd与GD32F450VIT6芯片之间的连接正确。检查线缆、连接器和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F:
电源问题,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是否处于正常工作范围内

网友G:
芯片状态,芯片是否处于正确的状态,如复位状态或者运行状态

网友H:
软件设置,检查GD-Link Programmer软件的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和连接方式

网友I(2024-06-07):
驱动程序,确保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正确的GDLink-swd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程序是最新版本

网友J:
你换个电脑是否OK啊?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考虑换个电路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