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BUCK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24-05-08):
自己在尝试做数控BUCK电路给锂电池充电,电路图如下,请教电路中存有哪些问题?

在调整PWM占空比时,输出的电压总是不理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U1可能无法完全导通,D1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可能无法完全导通,D1影响效率。

好的,有D1的时候MOS管的Vd端电压有5V多6V,搞半天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有D1的时候MOS管的Vd端电压有5V多6V,搞半天不知道咋回事

可能是U2动作的时候与BAT+、L1形成BOOST升压电路,电池对电源反向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U2动作的时候与BAT+、L1形成BOOST升压电路,电池对电源反向充电。

方框中的是预留着没有焊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框中的是预留着没有焊接的

在调整PWM占空比时,输出的电压总是不理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调整PWM占空比时,输出的电压总是不理想,是什么原因?

“不理想”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想”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现在我设定的是5V输入,3V、1A输出的,PWM频率500K,那么开关管的占空比为60%,但实际输出的却是3.9V接近4V,80%的占空比时,输出为3.5V左右了

网友B:
电路的错误太多,比如上管的驱动一定会不正常,图腾柱驱动沿袭了广为流传的错误范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错误太多,比如上管的驱动一定会不正常,图腾柱驱动沿袭了广为流传的错误范式! ...

啊!,请指教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设定的是5V输入,3V、1A输出的,PWM频率500K,那么开关管的占空比为60%,但实际输出的却是3.9V接近 ...

也就是说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反而越小?确定是同样的输入、同样的负载?
”BAT-“是否稳定?
建议先别上电池,直接用电阻负载接到BAT+与GND之间。
建议测量PWM_N信号、L1左边的信号。
建议再确定一下U1的型号,你说的情况可能是用的PMOS。

网友C:
BUCK管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反而越小?确定是同样的输入、同样的负载?
”BAT-“是否稳定?
建议先别上 ...

还没接电池,在输出串了两颗10K的贴片电阻,
MOS管用的型号是AO3400A。我测出来的波形如下,请问是不是所选的电感的电感量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CK管驱动有问题

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在USB5V与U1的S端接个10uF左右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USB5V与U1的S端接个10uF左右的电容试试

加了一颗10uF的贴片电容后,NMOS的G极波形接近方波,关断变陡峭了。但电感的波形没了成一条直线,是正常的吗

网友D:
电感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D:
在mos导通与关闭两状态下,电感两端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波形贴出来看看

上面的是NMOS的开关波形,下面那条直线是电感靠MOS一端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波形贴出来看看

这是添加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接电池,在输出串了两颗10K的贴片电阻,
MOS管用的型号是AO3400A。我测出来的波形如下,请问是不是所 ...

建议R13改为10欧。
波形看不清网格,不知高电平有几伏,建议调整网格亮度或提高拍照技术。
建议BAT+与GND之间接100欧负载。
建议去掉新增C10.
建议示波器两个通道同时测NMOS的G极、S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R13改为10欧。
波形看不清网格,不知高电平有几伏,建议调整网格亮度或提高拍照技术。
建议BAT+与GND ...

根据你的建议,更换了R13的阻值,去掉了新增的电容,在Vout与GND之间串了一颗100Ω的电阻。60%占空比时Vout输出为3.05V,经万用表测量MOS管G极电压为2.8V,在示波器波形中G极最大值为4.76V,低电平时最低点是-0.52V;S极电压最大值为5V,最小值是-1.16V;
80%占空比时Vout输出却只有3.15V,万用表测量MOS管G极电压为3.79V,在示波器波形中最大值为4.76V,低电平时最低点是-0.52V;S极电压最大值为5V,最小值是-1.1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建议,更换了R13的阻值,去掉了新增的电容,在Vout与GND之间串了一颗100Ω的电阻。60%占空比时Vo ...

一通道是G极吗?只有一个60%占空比的图吗?
80%的图也来一个呗,这问题有点诡异啊。
平移一下波形,让它的零电压与虚线平齐。
开启测量功能,显示平均值、顶端值、底端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通道是G极吗?只有一个60%占空比的图吗?
80%的图也来一个呗,这问题有点诡异啊。
平移一下波形,让它的 ...

一通道是G极,二通道是S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通道是G极吗?只有一个60%占空比的图吗?
80%的图也来一个呗,这问题有点诡异啊。
平移一下波形,让它的 ...

黄色是G极的波形,蓝色是S极波形,测量了平均值、顶端值、底端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色是G极的波形,蓝色是S极波形,测量了平均值、顶端值、底端值

S极平均值是多少,你测的都是G极的值?
看起来80%的S极平均值应该是要大些。
%60的时间轴也调到500ns/div,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极平均值是多少,你测的都是G极的值?
看起来80%的S极平均值应该是要大些。
%60的时间轴也调到500ns/div ...

示波器只显示单个通道的测量值,我重新单独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只显示单个通道的测量值,我重新单独测了

Avg-N是电压平均值吗?
S极电压平均值,60%是3.1363,80%是3.2159,看起来似乎是正常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g-N是电压平均值吗?
S极电压平均值,60%是3.1363,80%是3.2159,看起来似乎是正常的呀?
...

AVG是平均值。但测量BAT+与GND之间的电压就不正常了,60%占空比是3.05V没问题,80%占空比理论上是4V,但实际测量的只有3.2V。就是这里难住了,不知是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AVG是平均值。但测量BAT+与GND之间的电压就不正常了,60%占空比是3.05V没问题,80%占空比理论上是4V,但 ...

现在80%占空比输出电压比60%占空比的电压更高,那就对了。
之前不是60%比80%电压高吗,那就有问题了。
至于你说80%理论上是4V,但实际上MOS未完全导通,高电平比5V低,所以平均电压达不到理论值。
建议换成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80%占空比输出电压比60%占空比的电压更高,那就对了。
之前不是60%比80%电压高吗,那就有问题了。
至 ...

好的,谢谢指教,方便画个PMOS的开关电路吗,模电这一块基础不太扎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教,方便画个PMOS的开关电路吗,模电这一块基础不太扎实 ...

G不变,DS对调就行,GS之间仍要有个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G不变,DS对调就行,GS之间仍要有个R3。

好的,我试试

网友E:
NMOS高压侧驱动,需要更高的电压来驱动栅极不然无法完全导通。你这个如果只有5V驱动,那就换PMOS来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建议?

驱动是BUCK管,也就是上管,有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