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谁家的干簧管继电器内部是抽真空的?

楼主(2024-05-08):
谁家的干簧管继电器内部是抽真空的?

网友A:
干簧管通常是真空的。
一、什么是干簧管
干簧管是一种基于气体放电现象工作的电子元件,由两个金属条组成,其内部有一颗玻璃球。当经过干簧管的电流施加在这两个金属条之间时,玻璃球内部的气体被电离并形成电弧,使得干簧管开关动作。
二、干簧管的工作原理
干簧管是通过其内部真空的状态实现气体放电进行工作的。在干簧管的两个金属条之间施加电流时,这两个金属条中间的气体会被电离,从而形成电子流。这个过程需要一个真空的环境,否则电子就会与空气中的分子相撞,并失去能量。
三、干簧管是否真空
由于干簧管需要一个真空的环境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它通常被制成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是由干簧管内的压力和制造工艺的控制保证的。一般来说,制造干簧管会将玻璃球内部的气体抽出,直到内部真空,然后将两个金属条寄封闭在球内,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
四、总结
干簧管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电子开关元件,其工作原理是基于气体放电现象。由于干簧管需要一个真空的环境才能正常工作,因此,它通常被制成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是由干簧管内的压力和制造工艺的控制保证的。

惊掉下巴
tyw
@wanwenhao1 :这条消息确实有点胡说八道,误导各位了,少累哈. 消息出处" https://b2b.baidu.com/q/aland?q=710072007015030E1C2F761C7C0D0B39&id=qid6110e6b9686bb8cdaab66d66e33ee0fe&answer=15839226638833106578&utype=2"
@tyw :你在6楼抄的原理和构造才是正确的
@tyw :不懂就不要照抄度娘,它里面的东西不一定完全对。
tyw
@wanwenhao1 :度娘说的,哈哈
不知道你这个干簧管的定义和工作原理是从哪里来的,彻底颠覆了我对干簧管的理解。
这些文字用AI生成的吧?

楼主:
二姨好奇怪。屏蔽这回复。

tyw
本来想删除的,点歪了,少累

网友B:
一般来说,干簧管都是真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通常是真空的。
一、什么是干簧管
干簧管是一种基于气体放电现象工作的电子 ...

大部分是充气的干簧管,不是真空。
一般是氮气。

楼主:
干簧管是什么?干簧管工作原理和干簧管作用介绍|RS 欧时 (rsonline.cn)

网友C:
同意后面的说法

网友D:
干簧管抽真空有什么作用?
充气或者充高压气体容易理解,抽真空不是耐压更低,更容易拉弧放电吗?

xch
你别找音乐老师学物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干簧管抽真空有什么作用?
充气或者充高压气体容易理解,抽真空不是耐压更低,更容易拉弧放电吗? ...

跟你的认为相反,抽真空,没有气体电离,则耐压会高很多,甚至到1000V,而有气体时低得多。

网友B:
干簧管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我用干簧管和一个线圈做无刷电机模型,工作电流几mA,转速300转/分,太阳能供电,连续运行了几年,现在都还很好。我还喜欢用干簧继电器做信号切换,驱动电流小(5mA就可以了),MCU的IO可以直接驱动,隔离,无噪音,接触电阻小,体积小,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你的认为相反,抽真空,没有气体电离,则耐压会高很多,甚至到1000V,而有气体时低得多。 ...

你说的是对的。
常规环境下,确实是随着气压增高击穿电压增高,气压降低击穿电压降低,由此误以为随着真空度增加耐压会一直降低下去。经过查阅有关资料,发现不是这样。超高真空下和有气体时的击穿原理是不一样的。
参考,巴申曲线,气压与击穿电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