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伪指令的问题

楼主(2024-05-08):
代码
#include<p16f877.inc>

__CONFIG(_CP_OFF & _WDT_OFF & _BODEN_OFF & _PWRTE_ON & _XT_OSC & _WRT_OFF & _LVP_OFF& _CPD_OFF);
;CONFIG1L

I EQU 0X20
J EQU 0X21

    ORG 0X000
    GOTO main

    org 0x0020

main

    bsf STATUS,RP0
    BCF STATUS,RP1
    BCF TRISB,0
LOOP
    bcf STATUS,RP0
    BSF PORTB,0
    call delay

    bcf PORTB,0
    call delay
    GOTO LOOP

delay:
MOVLW 0XFF
    MOVWF I
LOOP1:
    MOVLW 0XFF
    MOVWF J
loop2
    DECFSZ J,f
    goto loop2

    DECFSZ I,f
    goto LOOP1
    return
    org 0x0300
    fill 0x0000,5
<font color="#ff0000">    fill (goto $),NEXT_BLOCK-$</font>

    ORG 0X0800
NEXT_BLOCK
    NOP
    GOTO NEXT_BLOCK

    org 0x2100
    de  0,1,2,3
    de  "ABCD"
    END

上面红的语句出错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怎么还在用汇编啊,换成C啊

网友B:
牛X啊,还在用汇编语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