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AT32有DSP库吗,有FFT算法库吗,怎么实现FFT计算

楼主(2024-05-08):
STM32有DSP库支持64  256 1024点FFT计算,AT32能直接调用吗

可以的

网友A:
AN0036 DSP Instruction and Library on AT32
主要介绍ARM Cortex-M4F的DSP指令、DSP相关库函数以及移植DSP库到AT32 MCU的方法,并在最后以具体示例介绍一些库函数在应用中的使用方法。
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513

网友B:
DSP库是ARM的,只要是Cortex-M4F的都可以使用。我之前用GD32做过FFT,AT32也是一样,没有区别。

网友C:
这是ARM支持的,可以用

网友D:
ARM自带DSP库,可以直接用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可以直接调用的啊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STM32的DSP库,然后对比一下AT的试试

网友G:
直接移植呗,应该不是很费劲吧

网友H:
理论上是直接可以支持并且可以直接调用的

网友I:
那不是arm的吗,arm的话不是可以直接用么

网友J:
没问题,一般的话是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K:
你先移植调用吧,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有就可以了

网友L:
AT的资料不是很全吗,而且算法库好像也有吧

网友M:
直接用AT的例程看看多好,例程应该也有对DSP库的使用吧

网友N:
网上有一堆关于FFT的移植操作,你可以看看

网友O(2024-07-04):
一些MCU生产商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专门的DSP库和数学函数库,其中可能包括FFT算法,用于简化信号处理任务。

网友P:
需要从ARM的官方网站下载CMSIS-DSP库,并将其集成到你的项目中。然后,你可以直接调用库中的FFT函数来进行FFT计算。

网友Q:
适用于所有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微控制器。CMSIS-DSP库包含了FFT算法以及其他许多DSP功能。

网友R:
可以使用CMSIS(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提供的DSP库,这是一个针对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的通用DSP库,其中包括了一些基本的DSP函数,如滤波器、卷积等。

网友S:
选择使用CMSIS提供的FFT算法,你可以按照CMSIS文档中的说明进行配置和使用

网友T:
广泛使用的、针对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优化的DSP函数库,它包括了FFT在内的多种算法。

网友U:
可以利用CMSIS提供的DSP功能和第三方库来实现FFT计算。

网友V:
如果AT32支持ARM CMSIS-DSP库,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该库中的FFT函数来实现FFT计算。

网友W:
这些库会提供详细的文档和示例代码,帮助你快速上手。

网友W:
AT32微控制器系列提供了DSP库,包括FFT(快速傅里叶变换)算法库。

网友X:
可以使用ARM的CMSIS-DSP库

网友Y:
了满足实时性要求,可能需要对FFT算法进行优化,例如使用混合精度计算以减少资源消耗。

网友Z:
如果你使用CMSIS-DSP库,可以使用arm_cfft_f32()函数来进行32位浮点数的FFT计算。

网友AA:
从官方网站或ARM官网下载CMSIS-DSP库。

网友AB:
使用开源FFT库

网友AC:
自己编写FFT算法

网友AD:
AT32F421支持CFFT-F32运算,这意味着它包含了用于执行浮点FFT计算的库函数。

网友AE:
AT32的官方网站或开发资源中心下载DSP库和相关文档。

网友AF:
嵌入式设备通常资源有限,因此在实现时需要考虑代码的大小、执行效率以及对内存和处理器的占用。

网友AG:
CMSIS提供了基本的FFT算法实现

网友AH:
可以使用ARM提供的CMSIS-DSP库。

网友AI:
适用于ARM Cortex-M的FFT商业库。

网友AJ:
CMSIS-DSP库提供了不同精度的FFT函数,包括固定点和浮点版本。

网友Q:
ARM Cortex-M系列的微控制器可以利用ARM提供的CMSIS-DSP库,这是一个包含各种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的库,其中包括FFT算法。

网友AK:
由于Cortex-M4内核包含硬件乘法器和可选的浮点单元(FPU),它非常适合执行数字信号处理(DSP)任务,如快速傅立叶变换(FFT)。

网友AL:
使用第三方提供的DSP库

网友AM:
CMSIS-DSP库提供了多种FFT的实现,包括固定点和浮点版本,以及不同长度的FFT。

网友AK:
#include "arm_math.h" // 包含ARM CMSIS DSP库的头文件

// 假设我们有一个包含1024个样本点的浮点数组
float32_t fft_buffer[1024];

// 初始化FFT配置结构体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fft_instance;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fft_instance, 1024, 0, 1); // 1024点FFT,正向变换

// 执行FFT
arm_cfft_radix4_f32(&fft_instance, fft_buffer);

// 此时fft_buffer包含了FFT的结果

网友AD:
ARM CMSIS-DSP库

网友AN:
如果AT32支持硬件加速,如使用FPU(浮点运算单元)或DSP加速,可以显著提高FFT计算的效率。

网友AO:
官方网站会提供SDK ,其中可能包含了DSP库和FFT算法的实现。

网友AP:
FFTW(Fastest Fourier Transform in the West),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FFT算法库

网友AQ:
CMSIS-DSP库中的FFT

网友AR:
使用arm_cfft_radix4_f32或arm_cfft_radix4_q15等函数

网友AS:
arm的可以通用吧

网友AT:
自己写啊 灵活

网友AU:
这些库提供了详细的文档和示例代码来帮助您快速入门。

网友AV:
正常情况下,你可以直接调用它

网友AW:
cmsis-dsp库提供了几种FFTS的实现,包括定点和浮点版本,以及不同长度的FFTS。

网友AX(2024-08-03):
FFT算法是应用层的算法库,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AY:
at有很多数据,我觉得算法库也有

网友AZ:
移植就好了。应该没那么难

网友BA:
cmsis-dsp库提供了几种FFT实现,包括定点和浮点版本,以及不同长度的FFT。

网友BB(2024-09-02):
通常,你可以直接调用它,

网友BC:
理论上可以直接支持,直接调用

网友BD:
只是移植。应该没那么难,

网友BE:
那不是手臂的吗?不是可以直接用arm吗?

网友BF:
AT32微控制器系列提供DSP库,包括FFT(快速傅立叶变换)算法库。

网友BG(2024-10-09):
正常情况下,你可以直接调用它,,

网友BH:
那不是手臂吗?不能直接用arm吗?,

网友BI:
可以用,先移植DSP的源文件或者lib文件,在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J:
一般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称之为,,,

网友BK(2024-11-08):
可以用。先迁移dsp源文件或lib文件,然后直接调用。

网友BL:
AT32可能有DSP库,也可能包含FFT算法库。实现FFT计算,通常可调用相关库函数。具体实现方式需参考AT32的官方文档和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