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新唐NAU881*系列codec驱动移植注意问题

楼主(2024-05-08):
        在新唐NAU881*系列codec的demo驱动中,是利用regmap_write, regmap_read, regmap_update_bits等函数读写I2C,但当SOC或者MCU不支持regmap函数读写I2C时,直接利用I2C的read、write函数经常会发现读写的数据出现问题,这主要的原因在于,新唐NAU881*系列codec的I2C采用了7位寄存器,9位数据位。
        在demo驱动中,有这个结构体
static const struct regmap_config nau8810_regmap_config = {
        .reg_bits = 7,
        .val_bits = 9,
        ......
}
regmap函数会自动处理7位寄存器,9位数据位的问题。
所以移植驱动时,改写I2C的读写函数,我们需要关注下面问题
WRITE函数:
                data[0]=reg<<1+(val>>8)&0x01, data[1]=val&0xFF;
READ函数:
           写操作时:data[0]=reg<<1;//这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读操作时:会返回16位数据,val=((data[0]&0x01)<<8)+data[1];

网友A:
这个移位是干嘛用的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移位是干嘛用的 啊

这个移位,就是为了处理codec 7位寄存器位,9位数据位。codec接收到16bit的数据后,data[0]的8位数据会取高7位作为reg addr,最后一位和另外八位作为寄存器的值

网友B(2025-04-22):
请问在哪下载NAU88C10的驱动demo,需要移植到GD32上

网友C(2025-07-16):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下载NAU88C10的驱动demo,需要移植到GD32上

MCU平台,只需写几个寄存器就可以了。看规格书或找代理商FAE,这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D:
注意 I2C 地址配置、寄存器初始化顺序、时钟同步及中断处理逻辑。

网友E(2025-09-14):
确认 I2C 通信:匹配 NAU881 * 的 I2C 从地址,确保 MCU 与 Codec 的 I2C 时序、速率(如 100kHz/400kHz)兼容,避免通信超时。
配置时钟:根据 Codec 需求设定 MCLK 主时钟频率,确保采样率(如 44.1kHz)、位宽(16bit/24bit)与音频链路匹配。
寄存器初始化:按应用场景(录音 / 放音)配置输入输出增益、声道使能,避免初始状态下的噪声或无输出。
中断与异常处理:若用中断,需正确配置 Codec 中断引脚(如过载中断),避免漏处理导致音频失真。

网友F:
新唐 NAU881 * 系列 codec 驱动移植需注意:
确认 I2C 地址及时钟频率匹配,避免通信失败。
核对音频通路配置,包括输入输出增益、采样率。
处理中断引脚映射,确保音频事件响应正常。
验证电源管理时序,防止上电时序错误导致芯片异常。
调试时先跑官方例程,逐步替换为目标平台代码。

网友G:
硬件适配:确认 I2C/SPI 通信引脚连接,匹配芯片地址(如 NAU8810 为 0x1A),检查复位引脚时序是否符合手册要求。
寄存器配置:按需求初始化时钟(如 MCLK 频率)、音频格式(采样率、位宽)、增益,避免寄存器写冲突,参考官方初始化序列。
驱动兼容性:适配目标 MCU 的 I2C/SPI 驱动,处理中断(如数据就绪),确保读写函数时序满足 codec 要求,调试时用示波器监测通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