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采用偏差请教

楼主(2024-05-08):
在使用ST的ADC模块的过程中,发现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输入电压ADC的采样值会与实际值偏差越来越大(如实际输入115V,ADC采样值114.5V;实际输入230V,ADC采样值228.3V;实际输入330V,ADC采样值325.1V),这个现象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采样线路的问题?

网友A:
提前校准了吗

有同行介绍:以满格电压为准,比如2047(10位),而不是325.1V,每缩短1位就会取整(而非四舍五入)1位。

网友B:
采样线路的问题也可能导致这种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线路的问题也可能导致这种偏差。

在实际中遇到过电磁干扰造成的偏差,不过很少。

网友C:
检查采样线路有没有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D:
优化采样周期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E:
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ADC采样电路中的参考电压不稳定或者参考电压源的精度不够高导致的,而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F:
在大多数情况下,芯片本身提供的ADC模块是相对稳定和准确的。

网友G:
ADC的参考电压可能受到噪声或波动的影响,导致采样值的偏差

网友H:
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其精度可能不足以提供所需的采样精度

网友I:
电源的干扰可能会影响ADC的参考电压,导致采样值的偏差

网友J:
确保ADC的参考电压源是稳定的,可以考虑使用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源或者外部稳压器来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K:
如果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可以考虑使用精度更高的参考电压源

网友L:
通过滤波和隔离等方法减小电源对ADC参考电压的干扰

网友M:
你可以降低采样频率也许会OK点

网友N:
你是测试交流电吗?有做电压整型吗?

网友O(2024-08-31):
ADC 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参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动启动。

能较为具体的说一下如何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