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全桥逆变器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4-05-08):
MOS管的VGS(th):最小2V,典型3V,最大4V
1、左边的上桥SPWM驱动信号:A1/G1为9.5V,B1/C1为4.5V;
2、左边的下桥SPWM驱动信号:A2/G2为8.5V,B2/C2为3.5V;
右边的上下桥驱动信号与左边的完全一致。
提问:上桥的B1/C1为4.5V,下桥的B2/C2为3.5V,这两组电压不一致,有没有存在炸机的风险?需要把电压设计成一致(3.5V)吗?

网友A:
VGS电压可能不足以让管子完全导通。
驱动芯片若是20V供电,到门极不应是+15V、-5V吗?
上半桥、下半桥的驱动芯片供电不应隔离吗?
这电路不怕共态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电压可能不足以让管子完全导通。
驱动芯片若是20V供电,到门极不应是+15V、-5V吗?
上半桥、下半桥的驱 ...

供电电压是20V,但是门极电压只有+3.5V,-5V,或者+4.5V,-5V。

上半桥、下半桥的驱动芯片供电实际是隔离的,图纸标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是20V,但是门极电压只有+3.5V,-5V,或者+4.5V,-5V。

上半桥、下半桥的驱动芯片供电 ...

那你觉得这个电压值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这个电压值正常吗?

+3.5V应该是偏低了,至少也要大于Vgs(th)的最大值,也就是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V应该是偏低了,至少也要大于Vgs(th)的最大值,也就是4V

所以啊,检查一下电压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