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驱动插接式LCD屏幕的背光如何控制

楼主(2024-05-08):
比如这种。看了一下引脚,发光二极管的负极引脚应该直接接GND了。
那么LEDA也就是LED背光灯的正极,这个该如何控制呢?3V,20mA.各位大佬如何处理这种的?

楼主:
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既然3V20ma的话,你用IO都可以直接控制吧

网友B:
可以的我觉得,你这么设计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觉得3V你是不是也要加个电阻啊,估计会好点

网友D:
其实你要是想IO控制的话,就上拉配合IO的方式实现估计就行

网友E:
这个你就正常使用IO应该行吧

网友F:
才3V20ma啊,这电压好小哦

网友G:
你这个仿真电路软件是啥啊,感觉还不错呢

网友H:
你想控制可以用MOS也可以,不过三极管可以放大电流,更好一些

网友I:
这种就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J:
三极管搞呗,这种都是常规电路了